[闪存] 纠结买哪个风枪

楼主(2020-07-18):
比较穷,用的少,所以买个便宜的。所以买哪个?

网友A:
估计都一样吧,主机里面一个变压器一块控制板,控制板面板还都长得一样,后来又翻到个8858,主机跟12v电源差不多,又想买那个了

网友:
用的少买便宜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一样吧,主机里面一个变压器一块控制板,控制板面板还都长得一样,后来又翻到个8858,主机跟12v电源 ...

那风枪坏一般是坏哪里?坏了能自己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风枪坏一般是坏哪里?坏了能自己修吗?

可以修,一般发热芯,里面电路简单,前面发过个实绘线路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1391

网友:
只要功夫好,土炮照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