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90W高频电烙铁哪家性价比高

楼主(2020-07-18):
本人新手小白,看上了谊华900H,90w高频烙铁。值得购买吗?300-400左右有其他推荐的吗?快克就算了800太贵了。

网友A:
200元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非专业买个二手的就好了,200块够了

网友:
其实盯着矿坛 应该还有一百多的高频烙铁,剩余的钱买成烙铁头不好吗

网友B:
二手的快客203H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元左右就可以了。

200元新的只有普通75w(非高频),但是我想一步到位买个90w高频的

网友:
是不是高频要看手柄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元新的只有普通75w(非高频),但是我想一步到位买个90w高频的

服了,现在200元以内只能买到快克203H二手货,还算是保真。

至于说水货宝上200元以下的“90W高频”没一台是真货,原因就是所谓90W就是瞬间峰值达90W而不是稳定运行在90W区间。

本BBS上有“文宇高频”焊台,不知道还在做不。
另外水货宝上的深圳白光高频焊台也不错。

网友:
上个星期在撕逼鱼 入手了个quick 203h,用起来不错。10块钱的渣渣扔一边去了。

买完高频,继续买烙铁头子,买完了头子。焊锡没了,继续买焊锡,研究了一下,买了友邦,然后又买了白猴。2333

焊锡买完了,继续买焊油,goot的有酸,继续买个维修佬的焊油。用起来感觉比渣渣松香好多了。

买完了焊油,继续洗板水,洗板水伤手呀!那就弄无水乙醇吧,药店的酒精都是95%。于是在x宝买了一瓶分析纯。到家了,总的给酒精买个瓶子吧,好吧,继续来个瓶子,来2个刷子,棉球,无纺布走起。

有了焊台,风枪总要有一个吧!好了继续研究风枪去!

网友C:
撕逼鱼上二手905H 150W的一大堆。干嘛要买203的呢。90W在焊多层板或带散热片的开关电源时有时候会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撕逼鱼上二手905H 150W的一大堆。干嘛要买203的呢。90W在焊多层板或带散热片的开关电源时有时候会温度不够 ...

我焊接小的元件,90w对我来说也够用了。除了专门修主板的,像个人是用不了150w这么大的。

网友D:
买个二手快克203h就可以了,价格在190-200+,看成色。再搭配个手柄,不同烙铁头,价格不到300。如果预算足够,加100 大洋 可以入手个二手的191ad测温仪。

总共400.

焊锡丝友邦 白猴有铅目前个人用起来都还可以,焊锡饱满发亮。有钱上含银锡丝。
助焊膏可以入手goot,不过狗东的goot是含酸的,不适合主板,可以考虑维修佬的助焊膏,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E:
我前几天刚在闲鱼上买了一台二手快克203H,带原厂手柄,2016年的,成色一般,卖家送了两个大K头,一个小C头,两百八大洋。供参考。

网友F:
买文宇呀,谁用谁知道

网友:
闲鱼上DIY  T12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文宇呀,谁用谁知道

我个人感觉不喜欢这类杂交 的,203H才是成熟 方案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快客203H   挺好用的

快客203H   是9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二手快克203h就可以了,价格在190-200+,看成色。再搭配个手柄,不同烙铁头,价格不到300。如果预算足 ...

买个二手快克203h就可以了,价格在190-200+

这个价格包括手柄在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刚在闲鱼上买了一台二手快克203H,带原厂手柄,2016年的,成色一般,卖家送了两个大K头,一个小C头 ...

你这个价格包括手柄在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