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PPLE 5W筒灯坏了

楼主(2020-07-18):
这OPPLE筒灯是亲戚家的,26元一个,大家看这个做工能值这么多钱吗?

故障现象是LED灯不亮,我先前修了1个,把U1芯片OB5628换了就好了,最近他们家又坏了两个,拆开大略手画了个图纸,
同一家淘宝店买了5个OB5628,可这次连换2个都不亮,8个LED灯是好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过都亮,三个电容容量测量
正常。电感电阻值正常。二极管正常。保险,整流桥正常。现在实在找不到不亮的原因了,望高手赐教!谢谢。

个人感觉还是芯片的问题。因为原芯片待机电压312V(貌似内部击穿),换上淘宝货,待机电压0!

网友:
散热不行,欧普也堕落了,还卖这么贵

网友:
4块钱一个芯片,还修个毛,直接4块钱买一个筒灯不香吗,反正都是烂货

网友A:
欧普说:这是山寨的,与我无关

网友:
欧普欧普,普遍不靠普。

网友:
保险有没有坏  电感看有没有开路    电阻阻值对不对  还有LED灯用正常电压电流检查

网友:
少了一个灯珠

网友:
没有散热铝壳也就忍了,连基板都舍不得用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普说:这是山寨的,与我无关

不是山寨,看以前有坛友有拆过类似做工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1480

网友:
美的好,几年前购了几个3W的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下点不亮的原因

网友:
买元件还是要找些可靠的商家,从截图来看,你买某地区的元件很可能是拆机、翻新或是假货

网友:
欧普也失手了,大家还买什么牌子了

网友:
把一个原装的好的换过去试试,能点亮的话,买的可能是假货

网友B:
芯片四毛差不多,四块钱别修了

网友:
这种灯寿命普遍不长,坏了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四毛差不多,四块钱别修了

扔了可惜呀,灯珠也没坏,而且电路这么简单,可是换了IC不行,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LED端滤波电容用的耐压值250V的,估计是OB5628方案的非隔离高压恒流电路。待机电压312V,不一定不正常,可以找款同类型正常工作的测试一下即可。这种非隔离高压恒流电路工作久了,带载能力会下降,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待机电压0,芯片没工作,个人感觉芯片有可能有问题。可以先测一下电容是否有失容,正常的话,在检流电阻上并一个6R7电阻,灯珠先不要接,看看是否有待机电压,判断一下芯片是否正常。不行,先焊个芯片插座,8脚的比较好找,然后调整芯片插脚,插在芯片插座里测试。
这故障你这维修成本有些高,用来研究一下还可以。实在找不到原因,建议去掉原来电路,保留光源部分,外接独立恒流源,成本应该低一些,也好再次维修。

网友:
大多灯珠的问题,想稳定换新灯,过不久坏了别人怀疑你技术不行,吃亏不讨好

网友(2024-06-26):
楼主您好,今天才刷到这个帖子。相比您已经对这个灯已经很熟悉了。看了描述,有可能是某个LED灯珠不行,再一个可以检查下D1这个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击穿。5628一般不容易坏,它坏了的话 肯定还有其他的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