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通电不转,要用手转一下头才能转起来

楼主(2020-07-18):
想起来家里有一把老手电钻,是哪里有问题
有人说是碳刷坏了,换过碳刷,无果
吃灰多年
网上找了张图,大概长这样

网友A:
我有一电钻,经常要手动转一下才会转,火花大。换炭刷无效。拆开检查结果是转子有几组绕组开路,停在这个位置就不转。没买到一样的转子,吃灰中。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电钻,经常要手动转一下才会转,火花大。换炭刷无效。拆开检查结果是转子有几组绕组开路,停在这个位 ...

惨惨惨,可以卖铝了

网友:
拆开把碳刷和转子接触的地方清理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全金属壳电动工具还是不要用了 国家都禁止生产销售了,电气安全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