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自制墙壁线路探测仪

楼主(2020-07-18):
网上看到
大神做的 带线路图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4438813768493090125&pd=pcshare
闲来无事准备做个墙壁暗线探测器 ,,结果老是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本身小白一个

焊接都没问题,,个人感觉应该是元件不匹配吧,,
求大神指点,
淘宝件

网友:
这应该是用到里面的场效应管,估计要拆开话筒,把S极开路才行。

网友:
lm339 放大电路就好了

网友:
驻极体麦克风根本不可能检测的,一圈的金属屏蔽层,就连振膜都是金属膜。。。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两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组合三极管就OK,最前面的三极管基级悬空用来检测电场强度。

楼主:
终于做成了,把驻极体话筒拆开,就留场效应管,
效果嘛,一般般,,不是很精确,,水泥墙不太行

网友:
网上去搜下很多的,不灵敏,前面加两级三极管就可以了,一个8050指定灵敏度低

网友:
不一定好用。全金属构造。

网友:
这样行么?带NVC的万用表不不好使,只能探明线,根本就探不了墙里面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