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美的燃气炉火盖,是不是要更换了?

楼主(2020-07-18):
今日天然气检查,说这个用了5年的美的Q636燃气炉左边炉头回火,建议更换火盖底座,拆了给大家看看,请问是不是要换了?某宝查了一下一套三件65元,怕质量参差,换一个质量不好的话还不如不换~

左边的火是不是又问题?

这个是左边的放大图:

这个是右边的放大图:

开拆:

检查的人员建议换了这个底座,或者把火盖一套三个一起换了

网友A:
我家的单灶液化气的,几年前底座那一圈有漏气回火的情况 ,可能是烧变形不太圆了吧,我用小细铁丝伸进去(镙丝锈住拆不下来了),在接缝处抹了一圈704硅胶,固化后再就不漏气了不发生回火了。真没必要换,哪有问题治哪。

网友:
铜的不用换,铁的部分用久了可以换。。。

网友:
照片里你手拿的那个部件看样子是铁的,高温环境下会表面慢慢变成铁锈,然后就漏气了,换一套也就再用几年,无解。重新换个煤气灶吧,选火盖用铜和铝的

网友:
用点防火胶粘一下即可,不用换

网友B:
看火环,中间那圈明显是漏气形成的。

网友C:
换吧,只要换外火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火环,中间那圈明显是漏气形成的。

请问,是换底座、大、小火盖哪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只要换外火盖就可以了。

是不是换环形那个大圈?外观貌似没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单灶液化气的,几年前底座那一圈有漏气回火的情况 ,可能是烧变形不太圆了吧,我用小细铁丝伸进去( ...

你这个动手能力学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