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船新的ppr热熔器

楼主(2020-07-18):
先来个全貌

不知道这样的设计那个散热有什么用

拆到这里心头一惊 以为把温控探头拆坏了
原以为是无良卖家省去温控探头
后来在坛友纠正下发现是个乌龙 才知道这种是k型热电偶
虽然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最后上一下作品

网友A:
那根感温线是热电偶吧?

网友B:
看到楼主部份管子接口外围都多了一个圈. 很可能过度加热了. 管子内径会变小. 水压大就问题不大, 水压小的话,有可能水变小很多了.
管子牌子, 直径, 都会影响所需要的加热时间.  最好是多买几个直通接头,  试接几次, , 把接口剪开, 看一下情况, 就可掌握一下加热时间, 再去实际操作就比较理想.

网友C:
这就是热电偶啊?:Strive::praise:

网友D:
这有啥可曝光的...
那热电偶不就是这样的?
外壳上的所谓散热片只是装饰作用,多半是塑料材质

网友E:
花了两百块人工费,一个小时不到,工人师傅接完管子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啥可曝光的...
那热电偶不就是这样的?
外壳上的所谓散热片只是装饰作用,多半是塑料材质 ...

可是真的就是一根线短接了啊 没有什么元件 黄腊管都一头有胶 也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热电偶啊?

热电偶就是没有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部份管子接口外围都多了一个圈. 很可能过度加热了. 管子内径会变小. 水压大就问题不大, 水压小的话 ...

我都伸手指头试了一下  没烫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感温线是热电偶吧?

可是什么元件都没有啊……

网友F:
这就外行了。那就是k型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外行了。那就是k型热电偶

孤陋寡闻了 那我把标题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了两百块人工费,一个小时不到,工人师傅接完管子走人

这东西自己也能接 我也试着接了下 总水管的PPR活接头

网友:
这个超十多块了吧

网友G:
我想问问怎么还走一段明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怎么还走一段明管?

后期改了没办法

网友(2022-11-13):
这个机子多少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真的就是一根线短接了啊 没有什么元件 黄腊管都一头有胶 也就是这样 ...

电偶补偿线两根线芯(材质不一样)熔焊在一起那个点就是电偶测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偶补偿线两根线芯(材质不一样)熔焊在一起那个点就是电偶测温点。

我还以为是一点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伸手指头试了一下  没烫过头

不要听他的。你这个做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