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怒拆飞鱼星VOLANS VE982G企业级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0-07-18):
好称企业级千兆路由器,竟然软件里面硬是把wan口限制为100M网。LAN→WAN,WAN→LAN,千兆连接后,传输速度只有16M!

收到的时候,固件版本是很老的2012年4月的版本,于是进行了升级,升级到13年12月的最新版本界面弄的华而不实。LAN→WAN,WAN→LAN,千兆连接后,传输速度更降低到了10M不到!

想想至少内网还能保持千兆速率,也就将就用下,做好各种设置保存重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system灯常亮,用官方的TFPT刷机救砖的方法尝试了10次以上,能成功刷入,但是状况还是老样子。彻底放弃,怒拆一下,然后睡一觉明天扔到可回收垃圾桶里去!

放图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变压器的也是奇葩了

网友:
换个二手思科的路由器都比这个好用

这个就直接丢了吧,百兆的速度都没有

网友:
并发数一多还死机呢。拉夸的一批的机子。

网友B:
用过飞鱼星的,真的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飞鱼星的,真的不好使

是的,配置界面反应极慢,遇到下载的时候配置页面都打不开。这种东西还尽然把wan口做了100M限速!我真的无语

网友C:
改285G吧,我家里也当时也买了几台,都改成285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285G吧,我家里也当时也买了几台,都改成285G了

英雄所见略同,我当晚买了硬改285g:loveliness:

网友:
哈哈,飞鱼星不是一般人用的。

网友:
成都的企业,这不是丢大成都的脸么,估计成都人自家都不得用。

网友:
飞鱼星的路由器不好用,还有艾泰也是,固件做得稀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变压器的也是奇葩了

这变压器优势明显啊!可以说故障率极低,几乎不存在老化衰减,输出波纹容易净化

网友:
废品站收过一个,拆开看了下螃蟹芯片,没得玩挂闲鱼出了

网友:
这个能刷openW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