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终于不冲击了,不知道哪里有毛病了。

楼主(2020-07-18):
反正 油是黑了。

先用汽油 洗白了再说。

网友A:
汽缸缺油吧?一定要上汽缸专用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缸缺油吧?一定要上汽缸专用油啊

不会吧, 还有 汽缸专用油, 我就用  普通带电 冲击钻上用的 那个黄油

   汽缸 专用油  长什么样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还有 汽缸专用油, 我就用  普通带电 冲击钻上用的 那个黄油

   汽缸 专用油  长什么样 ...

淘宝有售 我买的是几块钱一小管的 这种耐高温 电锤运行时 汽缸温度是很高的 普通黄油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质

网友:
冲击块卡住了

网友B:
检查活塞胶圈、气缸磨损,更换胶圈后加2号或1号的昆仑二硫化钼润滑脂就可以了,比几块钱的专用油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活塞胶圈、气缸磨损,更换胶圈后加2号或1号的昆仑二硫化钼润滑脂就可以了,比几块钱的专用油耐用多了 ...

谢谢指点,  活塞胶圈 确实应该检查了。

拆的时候给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售 我买的是几块钱一小管的 这种耐高温 电锤运行时 汽缸温度是很高的 普通黄油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质 ...

谢谢你的指点。

       今天专门看了 我加的 油, 温度确实不高。  只有  -20  到 120 度

专门搞了 电动工具的油,是  -60 到 250度的。

网友:
估计磨损也严重。
电锤有专用润滑脂,还是买好一点的吧

网友:
汽缸,密封圈

网友C:
现在不能只看他们写多少温度,有的纯粹就是瞎写,最好能自己检查一下,图片上的这个就基本达到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能只看他们写多少温度,有的纯粹就是瞎写,最好能自己检查一下,图片上的这个就基本达到温度了。

...

有啥好检查的...你没看见他的图里新买的是虎头的么...那玩意儿38块120g,算是个人能买到的特别顶的润滑了

网友C:
好像有人觉得38块钱可以包打天下了,唉。

网友:
买昆仑的就很不错,实惠没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人觉得38块钱可以包打天下了,唉。

38不能包打天下,但虎头的专用款我是不知道怎么会没你这寨版美孚强了,就挺离谱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虎头是哪个黑作坊似的。这优越感也是挺难得的,成天喜欢拿些纸面数据搁哪儿哔哔,就这水平?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不能包打天下,但虎头的专用款我是不知道怎么会没你这寨版美孚强了,就挺离谱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虎头是 ...

你怎么保证你买到的就不是寨版?自己验一下耐热性有什么错?

网友:
难道我的也要拆开看看了要不要上油了

网友(2020-12-29):
5401使用过程中,偶尔会闪灯一下报警,然后能继续使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这个能修就修,没把握的就闲鱼卖掉再买个新的就是,再坏的当配件机卖,估计百把元还是能卖的,估计这5401也不少打孔,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修就修,没把握的就闲鱼卖掉再买个新的就是,再坏的当配件机卖,估计百把元还是能卖的,估计这5401也 ...

谢谢,

已经修好了。  换了 气缸+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