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阀门螺纹有点轻微渗水 是不是不管他就能自己堵住呢?

楼主(2020-07-18):
之前带活结的PPR阀门估计被邻居拧断了   自己换了个 活结和阀门
先换的这种  中体铜活结 一头外丝 一头PPR热熔  6分的   阀门用标准内丝球阀 中体的  全铜外壳 球体是铁球   中体球阀的孔径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  之前小区装的球阀就是铁球 生锈厉害 琢磨了下  还是换全铜闸阀吧     这个中体铜球阀价格是7块多包邮  质量还行 貌似很多球阀都是铁球 铜外壳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正好 由于原来  活结和球阀一体的阀门换成了分体的 就是PPR+外丝活结  和  双内丝阀门  所以长度比之前的要长   如果是配中体球阀是长2cm吧  阀门是5cm长    如果换闸阀是  比之前一体的长1cm  中体闸阀是4cm长

这是 换了 中体铜闸阀的 效果  这个是9块多包邮的   问了卖家说全铜实际杆子是 铁的  阀门外壳和 闸板是 铜的 基本见水的部位都是铜的 这也就可以了

因为 这次换了  PPR活结 旧的只能剪掉 所以管子缩短了1cm  这样正好阀门加活结比之前多了1cm  里外里正好长度合适  所以  水表的活结只要用5cm长度的标准国标活结就行  原配就是标准的  所谓的大体的 中体是4.5cm  小体 4cm

水表临时换了个新的  旧的拿去用洁厕灵洗呢    两头的铜活结也是 洁厕灵洗出来的 把铁锈都洗掉了   之前几乎锈死了 拧不动 最后用大台钳加 活口扳手拧下来的 拧的过程中 螺纹还发热了 估计摩擦力太大的缘故吧

都装好后发现  螺纹那漏水   拆装了2次  重新缠绕了生料带 那个 活接头和 闸阀的地方仍旧有点渗水

我也觉得奇怪 按理说 这种螺纹应当是有点椎体的那种管螺纹吧  但是 好像 这个 闸阀的螺纹是 直螺纹   活接头的那个外丝螺纹也是直螺纹

就上面那个图 红色的闸阀 和下面银色活接头的位置渗水  现在是 拧到最紧了  感觉生料带缠绕了很厚了  不过已经比第一次好多了 现在就是 半天有一点点水出来   不知道这样长时间会不会慢慢就不渗了  比如铜螺纹那 长锈   其实应当用麻丝 麻丝的话会自动堵漏  但是  这个生料带没这个功能
另外我感觉还是螺纹不标注 都是直螺纹 间隙还大 弄得 生料带都要浪费好多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水锈上来堵住就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水锈上来堵住就不漏了

前面都是PPR管子 我的 管件用的铜的 就怕没水锈 不过 也许有水中的杂质  希望能堵住吧 倒是渗漏的非常缓慢

网友B:
球阀换不锈钢才省心,漏水是生料带缠少了,得10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都是PPR管子 我的 管件用的铜的 就怕没水锈 不过 也许有水中的杂质  希望能堵住吧 倒是渗漏的非常缓 ...

剪下的PPR管子里有锈迹吧

网友C:
生料带換成麻,麻遇水会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下的PPR管子里有锈迹吧

你一说我看了看还真不少呢 估计挨着阀门的原因吧  开发商装的旧阀门是 铜球阀 一头内丝 一头PPR活结  败笔就在那个活结那   铜阀配铁的活结  基本都是那边锈断  不过 我这海景房的荣成市应当用的也是地下水 估计水质也算有点硬吧  等半年瞅瞅  反正目前看不到滴水 就是手摸接头那过一会儿会有点湿润 渗水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料带換成麻,麻遇水会涨。

是的 本来是想用麻丝 但是忘记带麻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阀换不锈钢才省心,漏水是生料带缠少了,得10圈

主要是买了一款广式球阀 不锈钢的 201的吧 全不锈钢的 8块8  外壳不锈钢 球体铁的是  6块5  去年暖气换阀门都换的这种 但是这个阀门有个问题   长度太长了  不好安装  如果要安装位置紧凑 我比了下  也就闸阀了  6分中体全铜的  两个螺纹的间距是4cm

网友D:
关键的地方别省钱呀,否则以后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一说我看了看还真不少呢 估计挨着阀门的原因吧  开发商装的旧阀门是 铜球阀 一头内丝 一头PPR活结  败 ...

主管道都是铸铁的  所以末梢管道用的再好也白搭  照样有锈  时间长了就自己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管道都是铸铁的  所以末梢管道用的再好也白搭  照样有锈  时间长了就自己堵住了。 ...

  这倒是 今天帮邻居也改造了下  他看我改了 他也改成我这样了 把开发商的球阀拆了 换上PPR外丝活接头加双内丝闸阀了  看了下PPR管道内 都是铁锈 当然不严重 但是跟镀膜一样 一层铁锈 镀的很均匀 看来 我就放心了 等过几个月估计就不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是 今天帮邻居也改造了下  他看我改了 他也改成我这样了 把开发商的球阀拆了 换上PPR外丝 ...

是的  不出三天 PPR管壁上就能挂上锈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出三天 PPR管壁上就能挂上锈渍

 没想到铁锈还挺多的  帝都的 入户自来水管 都是 镀锌管  这边 我看了入户的都是PPR  外面给几栋楼供水的 也是PPR 连几栋楼的总阀门都是PPR球阀 我以为都是PPR呢 看来给小区供水的主管道八成还是铁管子  否则 PPR管不应当有这么多的铁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铁锈还挺多的  帝都的 入户自来水管 都是 镀锌管  这边 我看了入户的都是PPR  外面给几栋 ...

免费给您补铁  谢谢他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地方别省钱呀,否则以后麻烦……

配件淘宝买的 便宜而已 其实质量还行 只是可能环节少点 比较便宜吧

网友:
液态生料带

网友E:
用管道胶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管道胶不就得了

那个仅仅适合用于铁接头  铜接头是不行的  我说的是液体生料带之类的  厌氧胶

楼主:
那个不行  要含铁量高才行  铜的不行 而且用了之后当时不能通水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