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二极管型号 丝印为PJ089S100

楼主(2020-07-18):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遇见贴片二极管坏了, 丝印为PJ089S100 我从另外一个同样电源上拆下代换成功,但丝印型号是S1006,说明这两个是通用的
,这两个型号我查不到参数,特发帖麻烦朋友帮助查询一下实际型号或者参数,或者常用代换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都代换成功了还查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代换成功了还查它干啥?

两个电源啊

网友B:
不一定非得找丝印对应的管子,根据电路参数,选耐压功率恢复时间符合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得找丝印对应的管子,根据电路参数,选耐压功率恢复时间符合的就行 ...

谢谢你的指点,是啊,但这个电路控制板比较复杂,没有任何参考电路,

网友C(2021-01-13):
自己测测压降就知道材质了,,另外看看应用位置,,就知道是不是快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测测压降就知道材质了,,另外看看应用位置,,就知道是不是快恢复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