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核达4815TVP 凌骥4815TTE 改58.8v升压

楼主(2020-07-18):
三四年前拜读一大神的作业,把凌骥4815tte升压到58.8v给16串铁锂电池电三轮充电,最近充电器被我手欠搞掉三个电容电阻歇菜了,电池还没有问题只好入手核达4815,本以为一样的拆开看完就傻了,苦苦寻找简单升压到58.8v的帖子却被各种保密冷落嘲笑,一怒之下批发了大量4815自己慢慢试验研究,在最后幸存下来两个电源的时候成功搞定,原理还是欺骗采样电路串联5v二极管,只需要串接一个1w 5.1v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小白都能搞定的,具体看图,发帖时候身边只有核达4815的,凌骥的图片明后天去父母家拍,二极管有正负极,按图片方向焊接
核达的改造就是串接在220电阻的上方和第二针脚上(有两张图片我标记出来了,图片可能会被压缩,但是实物很容易分辨找到)正负极图片里有,二极管黑色的圈接针脚那端,接反了升压量很少或者过压报警(但是放心不会炸,我也是接反了试过的),电阻很小请焊接小心,凌骥的焊接容易,等更新图片后详细介绍接到哪里
小白发帖不易,研究不易、请各位回一句鼓励的话,安慰一下

网友A:
手机镜头玻璃该擦擦了

网友B:
手机镜头有点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镜头玻璃该擦擦了

能看清楚就行啦,本小白工人一枚,工作环境油污灰尘有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镜头有点脏哦

能看清楚就好啦,工作环境油污灰尘太多

楼主:
手机镜头有点脏,不过改的地方还算清晰,都凑合着看吧

网友C:
LZ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呢?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就是电压太高,输出电路难搞。要是能降到40v以下就能接大把的白菜DCDC模块了

网友:
非常感谢,也是被各种大神神神遮遮掩掩所困然,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呢?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就是电压太高,输出电路难搞。要是能降到40v以下 ...

升压是二极管接pin2和220电阻的方法,降压方法有人发帖说是接pin2和pin6串接110k电阻得到42v,40v以下可能需要更大电阻或者仿照我串接更大稳压二极管,我试着串接过1k或者 2k电阻确实可以降压,你可以参考以上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呢?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就是电压太高,输出电路难搞。要是能降到40v以下 ...

有大神说pin2和pin6串接110k电阻可以到42v,我手里有1k和2k的试过可以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呢?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就是电压太高,输出电路难搞。要是能降到40v以下 ...

2脚和6脚串110k电阻降压到42v

楼主:
有人发帖说pin2和pin6串110k电阻可以到42v,我试着串了1k 2k的可以降压,手头没有110k

楼主:
这是借用别人的照片,我标记了一下,如果想降压到42v就110k电阻串接第2第6针脚(当然,220电阻和第2针脚就不能接二极管了,220电阻和第二针脚串二极管是升压方案)降压到42v是别人发帖说的,我没有110k所以就只用1k和2k试了一下,确实可以降压,想降压到多少就只能自己实验需要多少阻值了,降电流就把背面的取样电阻去掉一个(去掉一个降一半7.5a,如果要求别的电流自己计算阻值,换其他阻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呢?这个电源功率大体积小,就是电压太高,输出电路难搞。要是能降到40v以下 ...

第二和第六针脚串接110k可以到4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借用别人的照片,我标记了一下,如果想降压到42v就110k电阻串接第2第6针脚(当然,220电阻和第2针脚就 ...

太好了!这样能就能用大把的dcdc模块了!感谢大佬!

楼主:
这是凌骥串接升压的示意图,也是串5v二极管到58.8v

网友D(2020-12-27):
做充电器,不需要改恒流吗?原电源不是恒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充电器,不需要改恒流吗?原电源不是恒流的吧

先恒流再恒压吧
这个电源本身就是给通信电源充电用的

网友(2021-03-30):
能不能升压到90v

网友:
能不能升压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