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充电宝 无法充电使用 求破解

楼主(2020-07-18):
外观图

外观图

电路板图

电路板图

爬楼翻贴看到有人说这样,我短接了,还是不能使用。不知为何。

网友A:
8205?这是保护电路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升压上的

网友:
8205是双摩,一般与6脚的DWOX构成电池保护电路,还是查另外俩芯片吧,应该得有个充电的,剩下的是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5?这是保护电路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升压上的

仔细看图,8205截断了输出负极

网友B:
这样还不行就测那个英集芯的芯片工作没有

网友:
吧背面的tssop20的那个stm8拆掉

网友C:
如果还不会用 寄一个来我给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不会用 寄一个来我给你研究

可以,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不行就测那个英集芯的芯片工作没有

你好,我与负极测量没有电压,与+级测量,有4.55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不行就测那个英集芯的芯片工作没有

还有就是短接123口后输出电压2-2.2V跳动。

网友B:
ip5306的5脚可能被stm8控制,要么像上面说的一样拆掉那个单片机,要么割断5脚连线让升压芯片自己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06的5脚可能被stm8控制,要么像上面说的一样拆掉那个单片机,要么割断5脚连线让升压芯片自己唤醒。 ...

IP5306的5脚有2.2V电压,把单片机拿掉还是一样,输出2.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06的5脚可能被stm8控制,要么像上面说的一样拆掉那个单片机,要么割断5脚连线让升压芯片自己唤醒。 ...

更正一下,5脚1.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06的5脚可能被stm8控制,要么像上面说的一样拆掉那个单片机,要么割断5脚连线让升压芯片自己唤醒。 ...

割断5脚以及拆掉stm8问题依旧。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吗?,目前有4个充电宝,加一个共享充电器。

楼主:
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
把单片机拆掉,看IP5306的电路图接线。

网友:
坐等老大结果了,哈哈

网友:
还没有改好?看电路就是单片机控制mop管子给ip5306供电工作。把stm8干掉,在负电源旁边那8脚开关管也干掉直接连通,根据ip5306电路图检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