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空调遥控器YKR-H/801 又改背光,改红色省电一点

楼主(2020-07-18):
原本橙色的,改了白色,看是好看了,不过耗电多了。。。大概4月换的新电池,现在又开始暗淡了,特别是红外发射一瞬间整个背光都暗淡闪一下

决定改色,了解了黄色和红色是电压最低、最省电的LED

遥控器

背面,洞洞被我穿了个扒皮镀锡线,可以挂起来i

电池

白色光

拆开,卡扣

不知道遥控器设计那个洞干什么的,PCB没东西

正面

有个j3y,推动红外LED的

液晶,透明的

掀开第一层柔光纸,下面是匀光板和柔光纸

自己打磨的大草帽LED

拆,下面是芯片

硬封装

找出以前积累的LED

拆机红色LED

打磨

变成这样

安装

能用

收工

网友:
厉害了,只是这颜色实在有点怪异

网友:
闲的这是病得治

网友:
白的是驱动电压低的问题!低功耗下白省电吧

网友:
这色......哈哈,怪怪的

网友:
骚红,看着眼睛有点儿不舒服。

网友:
我看是太亮了
把191 换大

网友A:
这玩意还需要背光?熟悉后基本就是盲按

网友:
这是给鬼片准备道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需要背光?熟悉后基本就是盲按

晚上调定时要看时间

网友:
弄个绿色LED更加养眼了,看着舒服不刺眼

网友:
红色太刺眼了,换个黄色或绿色的好些

网友:
你想多了,电阻限流的方式决定了换Vf低的红光LED耗电量只会更大

网友(2022-08-20):
不错,还硬芯片

网友:
纯粹是闲得蛋疼,红色太刺眼了

网友:
热天还用红背光灯?

网友(2024-08-10):
原来是卡扣结构的,难怪我找不到螺丝孔。看到大概位置了,下次会拆了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这能省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