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拼装一个变压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7-18):
最近收拾家,发现好几个孩子小时候用的玩具电池包,都是镍氢的,扔了可惜,充电器又都没了,就想做一个充电器。
正好手头有个 LM2596恒流恒压模块,于是决定组装一个。先在手头找了一个坏的电源适配器外壳。

正好还有个0.36的电压表头,一块用上,先在外壳上抠出各类洞洞。

准备用12v1A的电源适配器供电,所以按了一个5.5|2.1的插口.

顺道找个小木棍,猜猜准备干啥?

这个是主角模块

固定都用热熔胶。输出用的插接针,这样一般的电池包的插头都能插上。

搞定!看到小木棍了把,用来调节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这样就不用每次把螺丝刀伸进去转了。

试了试,充电还可以,有个缺点是这个模块最小充电电流是30mA,冲镍氢电池,转灯不灵敏,冲锂电和超级电容很好用。

不查电源的话,只插上电池,还能测电池的电压,这也算是额外功能了。
现在在考虑电压表头用不用加上一个二极管,防止反接烧毁了电压表头,因为前几天刚接错烧了一个表头,这个充电器,插电池的地方又没有防反插功能。
但是如果加上二极管,因为二极管又压降,是不是电压表就不准了,并且好像不同电压和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不是线性变化,纠结中。

网友A:
这号模块注意散热

网友B:
个人觉得在插针那儿动动手脚就好,公头本来就有防插反,只露两根针在外壳上确实有点蒙圈,XM接口空中对插线买公头那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号模块注意散热

所以钻了不少眼。下一步在边上开几条缝,让空气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在插针那儿动动手脚就好,公头本来就有防插反,只露两根针在外壳上确实有点蒙圈,XM接口空中对插线 ...

主要是各类电池的插口不一样,这样的扩展性能高一些,不过需要在上边做好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