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E40故障。。请教。

楼主(2020-07-18):
联想E40,I3 CPU,2G 内存。主板故障,某宝掏了一块主板+散热器,更换后可以点亮,但提示错误(错误提示如下图),过几秒钟自动关机,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可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提示电源适配器电压低于系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提示电源适配器电压低于系统要求。

这样啊,好的,那我找个适配器换着试试,谢谢啊。

网友:
wattage ???
瓦数???

有趣,
一般不是会说 电压 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提示电源适配器电压低于系统要求。

可是 ta 的用词是 wattage 啊,
不是电压,是瓦数

网友:
现在正在使用的电源适配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比原配的电源适配器功率要低,因此电池充电时间,性能释放会受到影响

按F3可以忽略此警告信息

网友:
按ESC键继续

网友:
按提示应该电源的功率小了,主要那个针有检测电阻,不同功率的电源检测电阻的阻值是不同的,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字面上看就是功率低了

网友:
联想的适配器有功率检测的,估计你的适配器要不就是坏了,要不就是不是原配的且功率小了,或者就是山寨的。

网友:
f3可忽略提示

网友:
电源中间针就是检测功率的,很容易破解

楼主: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回馈意见,统一回复下大家。
TB了个电源适配器(万用表量19.5V),开机不见提示,更换旧的(万用表量20V)还是出现提示,能确定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但就是不明白。
(机器本身的电源要求就是 20V  3.25A/4.5A  65W/90W)
但新问题就是“死机”。。摸散热器 烫手,出风口风弱,判断应该是 风扇问题导致发热死机。
打算退货然后断了这个念想,心力憔悴不想折腾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前一阵子修好了一台e431,机主没带电源。用低功率的联想电源,会出现电源功率低的显示。直接接可调电源,没有接检测针,根本没反应。最后拿到原机电源,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死机有没有提示。能进bios的设置吗?我修的这台开机无法启动,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