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技术大牛帮忙解决,急!!!

楼主(2020-07-19):
华为畅享9,某一天突然定格在开机界面无法应,无法进入操作系统,经过多人查看后说是字库的问题。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如果谁有办法可以修复的话,我会付出可观的报酬。
条件:保证里面的资料完好,包括:图片,通讯记录以及聊天记录等。
我的报酬:最少2K以上,如果您真的是大牛,我不介意翻倍。
地点:北京。
时间:三天之内。
如果可以的话请留言给我,我会随时查看。

网友:
不会,占楼能收租吗?

网友A:
老型号还好办点,新型号不好弄。而且资料全部都是加密存在EMMC里面的,字库本来就有可能部分损坏了,所以谁也不能保证全部恢复。

网友:
字库报废,没有一点办法

网友:
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
不拆颗粒,如果直接露出的引脚读数据,或许有可能。焊点隐藏,就只能拆,拆下来的话,就什么都不好说了。

网友:
畅享9一大堆开机定屏,是字库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有一定可能是过热虚焊了,重新植球cpu和硬盘有一定可能解决的。找个靠谱的维修点试试先,不过你就没登录华为账号么?没云备份?

网友:
先找官方售后服务试试,可能小问题

网友:
官方几乎无能为力,他们就没有保资料的服务,关键是这机子的字库加密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可能是过热虚焊了,重新植球cpu和硬盘有一定可能解决的。找个靠谱的维修点试试先,不过你就没登录华 ...

唉,眼泪一堆。。。当时没想着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型号还好办点,新型号不好弄。而且资料全部都是加密存在EMMC里面的,字库本来就有可能部分损坏了,所以谁 ...

实在是不行,只有一部分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可能是过热虚焊了,重新植球cpu和硬盘有一定可能解决的。找个靠谱的维修点试试先,不过你就没登录华 ...

定屏一般是硬盘问题,刷机一个样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可以用新的字库,做个镜像。或者直接用数据恢复软件弄用户分区的数据。如果是加密的,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