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微星移动硬盘

楼主(2020-07-19):
朋友丢给我的,说是格式化后,再插上没反应了 我插电脑上看了下,磁盘管理器能看到,但不能分区等操作,貌似坏道正好坏在了存分区表那个位置

网友A:
搞好没?用软件看看

网友:
这个拆出来不比山寨好

网友:
丢。这种mini口老古董了

网友B:
网上说有低格,坏道太多通不过低格的话,只能拆解研究。

网友:
没4T根本没啥用了,现在优盘都256G了,500G用处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有低格,坏道太多通不过低格的话,只能拆解研究。

没法格式化,直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没?用软件看看

搞不好,只能丢掉

网友:
留外壳和驱动用吧

网友:
没把硬盘拆了,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