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枫杨

楼主(2020-07-19):
识花君:青钱柳错误。更正为:枫杨

网友A:
这是枫杨。
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果翅狭,条形或阔条形,长12-20毫米,宽3-6毫米,具近于平行的脉。
青钱柳(Cyclocarya paliurus),果实扁球形,径约7毫米,果梗长约1-3毫米,密被短柔毛,果实中部围有水平方向的径达2.5-6厘米的革质圆盘状翅,顶端具4枚宿存的花被片及花柱,果实及果翅全部被有腺体,在基部及宿存的花柱上则被稀疏的短柔毛。
两种植物都是胡桃科的,但是不同属,叶子都是奇数羽状复叶(枫杨也可能长偶数羽状复叶),不过果实差异就很大了,一个张“翅膀”,一个像飞碟。
(部分信息来自《中国植物志》)

网友B:
不是槐树?我一直认为是槐树。

网友C:
刚喝青钱柳茶,好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槐树?我一直认为是槐树。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槐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喝青钱柳茶,好巧

哦 这个可以做茶吗?我们这里这种树很少

网友D:
这不是大叶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枫杨。
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果翅狭,条形或阔条形,长12-20毫米,宽3-6毫米,具近于平行的 ...

枫杨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大叶柳嘛

学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