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老化测试

楼主(2020-07-19):
模拟存放时间,请问固态放恒温箱高温老化测试后,是马上拿出来校验数据还是等它恢复到常温再校验?

网友:
感觉稍微冷却即可测试,毕竟工作的时候自己也会产生热量,老化期间要丢的数据也丢完了。

网友A:
我更想知道 如何吧老化后,速度特别慢的 但是依然可以读取的那些块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想知道 如何吧老化后,速度特别慢的 但是依然可以读取的那些块去掉

rdt跑跑就行了,设置写入后等待多久再读取校验,超出设定的ecc值的就会记录下来,具体过程就是恒温箱内给刷有rdt的固态通电,rdt写入后会等待到你设定的时间后进行校验,等待的时间就是你要高温老化的时间,rdt期间不能断电(如何rdt设置请自行查阅资料)

网友B:
咱们自己用的还是不要玩儿老化什么的了,搞得不好 反而变成了反效果。
就像大家都戏称 锻炼过的显卡和锻炼过的矿渣 体质更强 580可以怒打1080 1080可以完虐titian

网友:
个人作老化试验?是要了解那些结果,达到什么目的。是为掌握知识还是工作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咱们自己用的还是不要玩儿老化什么的了,搞得不好 反而变成了反效果。
就像大家都戏称 锻炼过的显卡和锻炼 ...

你理解错老化测试的意思了,这里是通过高温加速来模拟闪存正常温度下一定时间后的数据存储情况,将不稳定的区域屏蔽掉,来使闪存能更稳定的运行。

劣质/拆机片可能会存在不稳定的区域,表现为写入后短时间内测试可以通过,放置几个月后再测试读取速度明显变慢甚至出现错误,老化测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老化测试的意思了,这里是通过高温加速来模拟闪存正常温度下一定时间后的数据存储情况,将不稳定 ...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 只是和你想的相反。
正规的片子出厂都是做过测试的,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 只是和你想的相反。
正规的片子出厂都是做过测试的,所以。。。 ...

正规的固态硬盘成品肯定无需折腾老化,主要是diy一类的,全新正片是没几个散户能弄到的,拆机(包含正片,白片/自封片,黑片和未用过的正片的长期的库存货),坏过重新开卡的固态,这些若为了稳定须过高温老化测试的,不经过老化测试也能用,只是稳定性未知,可能十年都没问题,也可能几天几个月就会出现ecc纠正不了了的错误。
例如:如果有拆机正片有大量区块通过不了老化测试,那说明这个闪存已经磨损的差不多了,应该是写入量很大的盘拆机或者拆机再拆机的了

网友:
就是找不到 延迟多久后测试这个选项,慧荣2258H  2246EN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