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劲鲨x79-8d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20-07-19):
进BIOS没一会儿,黑屏,然后重启后开机过一会儿报警6声或7声,有点分不清,ami BIOS。内存是32 g 三根ecc ,1根8g ecc 一根8g普通,一根根试过,两根8g和一根32g插上开机,就只处于不就绪状态,键盘灯不亮,不报警,另外两根32g的内存插上开机过一会儿先滴一声然后连续6声(有一点点去吧),以前正常时,读两声
已经重刷过bios 故障依旧
主板型号是:劲鲨x79双路-8d主板  bios是编程器备份

楼主:
cpu是e5 2648l v2 两颗

网友A:
只上ECC或者普通内存看看呗,难说是BIOS里有设置只能用ECC或者普通内存啥的调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上ECC或者普通内存看看呗,难说是BIOS里有设置只能用ECC或者普通内存啥的调乱了 ...

几根内存条都是只上一根测试的,刚刚拆bios刷了官网下载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先上神油伺候,不行就看内存管理芯片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传说中的YLJ专用主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貌似找到问题了,这个主板应该是不接显卡就报警,然后我显卡应该是坏了,我咸鱼买个显卡,回头再测试下

网友B:
显卡有插6针电源线吗?
你家就没有亮机卡?
很多旧配件我都不丢,也不卖,反正也不值什么钱,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应个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插6针电源线吗?
你家就没有亮机卡?
很多旧配件我都不丢,也不卖,反正也不值什么钱,说不定什么时 ...

以前有个,给卖了,还有两个gt1060 不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插6针电源线吗?
你家就没有亮机卡?
很多旧配件我都不丢,也不卖,反正也不值什么钱,说不定什么时 ...

有6线,显卡插上pci 风扇狂转不停

网友:
你把显卡插朋友或者同学的电脑里去测试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