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0-07-19):
联想笔记本电源可以不可以使用戴尔的替代?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一样或者更大,一定可以替换。你这个电压不一样,不是很确定了

网友A:
功率够,电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我认为可以替换,前提是你需要一个转换头。

网友C:
接口一致就可以,电压相差不大应该能用

网友:
电压差别不大,功率和电压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联想有电源适配器识别,一般直接代换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够,电压差不多就行了,

功率应该是大的更好吧!只是电压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替换,前提是你需要一个转换头。

只要能用就行,插头换一个一样的就好,插头前面有一个疙瘩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个疙瘩还保留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一致就可以,电压相差不大应该能用

嗯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插头前面那个疙瘩还保留不?

网友D:
这个电压差不多可以用就看接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差不多可以用就看接头了

打算换接头,插头前面那个疙瘩还保留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插头前面那个疙瘩还保留不?

那是磁环,最好保留,其实你可以买一个转接头,看看你的接头是哪种接口,找单卖的买就可以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6206101749

网友E:
不能直接代换,插头定义不同的,用转接头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直接代换,插头定义不同的,用转接头可以代用

我不太懂!能不能说具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磁环,最好保留,其实你可以买一个转接头,看看你的接头是哪种接口,找单卖的买就可以了:
https://d ...

这个好!感谢感谢

网友:
戴尔的那个要是没用了的话,就把接头剪了,联想的那个也剪了,直接代换接头就行了啊,正极负极对应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换接头,插头前面那个疙瘩还保留不?

你说的是那个磁环吗?磁环留着还有一点有的电源有协议

网友:
就直接咔嚓剪了,然后里面就是两个线,里面的是正极,外面那层是负极,你还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确认的。那个疙瘩是防止电磁干扰的。不一定有很大的价值,不用介意的。

网友:
有些是有检测端的,不是那么简单正负极接好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