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于U盘能够长时间工作,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楼主(2020-07-19):
眼看使用了雷电技术的usb4.0就要开始普及了。
随着技术的提升,速度和耗电都是成正比的,当然发热也随之大幅提升,导致3.0时代开始,U盘就被称为移动电炉子。
这时候我有个能让U盘长时间使用的想法
第一就是让内置小风扇变成U盘标配,当然风扇可以设计的非常小,能放进U盘外壳就行
第二就是增加一个切换开关,用来切换2.0和3.0/4.0,这样如果短时间使用,切换高速模式,如果长时间当硬盘用,就切换为2.0低速模式
第三就是设计一种介于2.0和3.0之间的一种高级通信协议,最大限度提升2.0接口通信效率,就暂时命名为usb2.5吧。因为目前2.0的接口带宽并没有完全释放,所以这其实也是很好实现的
白日梦先做到这里,接着睡...-π_π

网友:
我有的时候是更换大电容,其他的没有考虑过

网友A:
第二点,买个usb2.0延长线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一个硬盘就搞定了。除非特殊情况,不然的话长时间工作一般都挂硬盘。现在U盘的定位更多是过度,装系统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大品牌U盘寿命很长的没那么脆弱。
多年前京东买过一个5年质保的32GU盘,插在路由器迅雷BT远程下载东西,3年多的时间共下载了几十T甚至更多的东西直到迅雷远程下载不能用了都没坏,每天下载超过20G的东西。
现在这个U盘还在电视盒子上看视频用。

网友:
加风扇的成本太高,可靠性差,没有意义

网友:
本身u盘就是不是长时间工作的。
想长时间工作。散热好,自己想办法
移动硬盘加风扇适合长时间工作。
不过usb3 cpu占用率过高
不如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买个usb2.0延长线不就得了

对于用户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U盘寿命很长的没那么脆弱。
多年前京东买过一个5年质保的32GU盘,插在路由器迅雷BT远程下载东西,3年 ...

好颗粒配好主控,加上好原件,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U盘寿命很长的没那么脆弱。
多年前京东买过一个5年质保的32GU盘,插在路由器迅雷BT远程下载东西,3年 ...

32g---32t,才1千pe,MLC没事,不过掉电能顶多长时间你没试过

网友C:
我见过改风扇的,很小很小的风扇,大概12mm  x 12mm x 5mm,5V供电,2400转,小鬼子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改风扇的,很小很小的风扇,大概12mm  x 12mm x 5mm,5V供电,2400转,小鬼子的货 ...

我也觉得加风扇是最简单的方式
有比你这个更薄的,但我大概量了一下,只适合双贴板单贴,然后把风扇固定在没有颗粒的那一面

网友:
一个是ntfs分区解决不了
所以u盘 exfat 是大容易使用
fat32 是小容量

网友:
我的想法是用水冷,再加上法拉利用的变速箱,12档散热模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