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399¥一代小米心想S2101即热饮水机

楼主(2020-07-19):
这个即热饮水机小米有品2018年出的,当年399¥,搜了网上只有开壳测评,内部没有拆解。

今天就来个彻底拆解,
先来官方美照,纯净水1.8L储水桶,主板微电脑控制水泵加压,
纯净水流过垂直石英加热管到达出水口,温度和水量可调,具体参数查看官网。
就不复制粘贴了。

主角出厂,本来底部有个磁吸接水盘的,没出镜,去官网看吧。
铝合金机头,铝合金旋钮编码器,白色机身,亚克力面板,逼格还有有的,价格微贵。

底部铭牌,序列号就不打码了,反正过保了,厂家也不会怪我的。
五颗脚垫橡胶藏着五颗螺丝,

拧开螺丝可以打开外壳,网上所有的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我来彻底拆解。
圆柱形粗的是储水桶槽,储水桶可以抽出来灌纯净水。
上面很多电线,主要是各种传感器信号线。
细圆柱是加热管,上面是多跟耐高温功率线以及温度开关保险和温度传感器。

机器顶部是主控板,看到有开关变压器和继电器控制加热管,
板子做工还行,线材也都处理得不错,放在各种卡槽里面固定。

安规电容,插簧接线柱,硅胶保护头,白色继电器,卡槽固定线缆,没毛病。

主板另一侧全是各种信号线插头,打胶固定防护,各种颜色区分,厂家还算用心。

主板上预留了刷机口和串行通讯口两处,估计是为了给物联网模块和升级用的,
没研究三代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跟小爱同学通讯,一代反正不行。
主板有三颗螺丝固定,卸掉螺丝还是取不下来,怀疑是旋转编码器额外固定了。
跟米家电磁炉台灯什么的一样,编码器引脚也是不常见的定制货。

主板螺丝卸掉之后拆顶部亚克力面板,加热后抠掉,
露出两颗螺丝,编码器果然额外固定了。
出水口有个类似消泡阀门的结构,给加热管出来的热水一个缓冲。
编码器底部是一圈LED,显示不同的温度和颜色状态。

卸掉固定编码器的螺丝之后就能整体将控制板取下来了,
这样看得清楚一些,开关电源模块做工还是不错的。强弱电也分隔两边,异形板设计。

看完主控板,来看加热管,即热水器的关键核心,
进出水口各有一个金属卡扣固定的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是金属头配黄铜尾,内部有密封圈,保证耐受一定的温度和压力。

拆掉所有的线缆,打开固定加热管的卡扣,
应该是尼龙或者ABS材质,很硬,弄断了一个卡扣

拆开的额加热管结构,石英管,里面有两段发热带缠绕,
不能叫发热丝了,很粗壮。
铜制的电极固定在石英管上中下三个部位,有两个温度保险,
一个是自恢复型,一个是带手动复位的,
我猜如果主控板坏了,万一石英管加热失控,手动恢复型的保险起跳,
那么只能返厂修了,哈哈

这个就是手动恢复温度保险的受热感温活动面,尾巴上有个小按钮,可以手动压下,
跟普通的温度保险密封面是不同的。

装回去上电,总开关在机器背面靠下的按钮,单稳态开关,寿命比普通机械开关长。
亚克力面板印字,靠LED亮起指示不同的功能,编码器旋转选择功能,按下确认,
短按出水250ml,长按可以一直出水,有故障或缺水会亮红灯。

储水桶底部有个磁性浮阀,水位低的时候掉落到底部

储水桶槽壁面有一对干簧管,不论水桶怎样插入,总有一个面能感受到磁性。
设计还可以,基本上做到了轴对称盲插。

最后看看出水口照明灯,一个草帽白光珠子,有点low了哈哈

小结,一代产品,价格贵了点,还有改进的空间。
谢谢观看,如果喜欢可以点赞,收藏,M币都可以哈

网友A:
楼主热门,打赏不了。

网友B:
不拆开太可惜了,没兴趣看下去了

网友C:
不错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D:
我擦,被楼上的抢先了

网友E:
热得快,智商税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哈哈哈,谢谢捧场,必须用纯净水,还要定期除垢,这个产品有点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太可惜了,没兴趣看下去了

大概是机器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被楼上的抢先了

那肿么办,我也不知道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热门,打赏不了。

限额低啊,木办法,谢谢捧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底下最桑心的事莫过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得快,智商税产品

。。。。。。。。。。。。还真是热得快

网友G:
399价格不知道划算不.

网友H:
主控坏了就自己编程吧

网友I:
总觉得把电热水龙头换了个外形,增加一个小水泵和容器主控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老哥,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觉得把电热水龙头换了个外形,增加一个小水泵和容器主控板等。

是这个意思,然后价格贵了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399价格不知道划算不.

不划算。。。。。。。。。我还是觉得普通保温水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控坏了就自己编程吧

万幸,没拆坏,不然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