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净水器滤芯更换

楼主(2020-07-19):
这约摸已经一年多没换了,拿出去年双11入的前三级滤芯准备更换。
后面换的ro都是75G世韩干式膜,优点是价格便宜,质量可靠,比陶氏之类便宜不少,这个用了一年半了,出水TDS还在5以下,进水120左右。
这机器便宜归便宜,质量还行,泵是邓元的,挺给力,只有废水比电磁阀坏过一次。
i首先拆下各管子,把机器拿出来
这机器从13年下半年开始服役,已经用了7年,更换过两次RO,其他滤芯就更多一些了。这是六级的。制水反洗被我去掉了,直接接的废水比,现在膜便宜质量好,不反洗寿命短一点也能撑三年以上。
然后拆下前三级滤芯,左到右,5微米,活性炭,1微米。
一级滤芯最脏,不过这是超过一年的使用,这个脏的程度不算高。最早其实三月一换,后来发现自来水不是太脏,(坐标成都,水源都江堰岷江),慢慢到6个月,一年。
这是三级,就比较干净了,就解决下二级活性炭的粉末
最后壳子清洗,用高浓度二氧化氯浸泡。
然后冲洗干净,装新滤芯组装。
最后放入柜子,接上管子,OK搞定
最后网上随便找了个制水流程图,好像和我这台差不多。

网友A:
这么好的水其实不用净水器反而更好,用净水器多了给细菌聚集的地方,不注意反而会使亚硝酸盐超标。

网友:
一样的机器。压力桶换了个透明的。

网友B:
我这的一台美菱的无桶机好像设计有问题。 前级滤芯是PP棉和压缩活性炭和颗粒活性炭。然后这个颗粒活性炭被泵抽进RO膜,拆开里面有一层黑粉。我把颗粒活性炭调换到压缩活性炭前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一台美菱的无桶机好像设计有问题。 前级滤芯是PP棉和压缩活性炭和颗粒活性炭。然后这个颗粒活性炭被 ...

你是新滤芯没冲洗,新的滤芯多冲洗再上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水其实不用净水器反而更好,用净水器多了给细菌聚集的地方,不注意反而会使亚硝酸盐超标。 ...

真是张口就来,那你告诉我,纯水里面的亚硝酸盐氮元素哪里来的?水通过核反应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一台美菱的无桶机好像设计有问题。 前级滤芯是PP棉和压缩活性炭和颗粒活性炭。然后这个颗粒活性炭被 ...

这设计明显有问题。碳直接后面就是ro,粉末堵塞膜孔。也可以加个瓶,改下管路,活性炭后面过一下1微米pp棉

网友C:
这种货过滤效果好不好的?

网友:
那低压阀装在分支上起什么作用?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货过滤效果好不好的?

好不好看TDS就知道

网友D:
这个东西壳子为什么不用透明的非要用不透明的?脏不脏一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壳子为什么不用透明的非要用不透明的?脏不脏一看不就知道了么? ...

透明的见光,长藻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壳子为什么不用透明的非要用不透明的?脏不脏一看不就知道了么? ...

那反渗透膜壳为什么不用透明的?储水桶为什么不用透明的?管子为什么不用透明的?为什么手机壳不用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做工?为什么洗衣机啊用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脏不脏?为什么,哪来的那么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反渗透膜壳为什么不用透明的?储水桶为什么不用透明的?管子为什么不用透明的?为什么手机壳不用透明的 ...

滤芯的壳用透明的可以方便用户观察使用情况,不是每个买净水器的家庭都会准备各种测试设备,用透明外壳可以直观看到滤芯污染程度,不透明就只能靠猜了,当然负责的净水器公司会主动打电话询问需不需要上门更换。

网友E:
现在那些几百元净水器噱头的成分大,实用性、效果不是商家说的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那些几百元净水器噱头的成分大,实用性、效果不是商家说的那么好。

几百元的反渗透还叫噱头大话,那些大几千的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张口就来,那你告诉我,纯水里面的亚硝酸盐氮元素哪里来的?水通过核反应变来的? ...

ro虽然能过虑掉,可压力桶呢?最后一级的口感调节呢?难道不会聚焦?虽然我自己也在用净水器,可那是没你这么好的水质,要是有可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虽然能过虑掉,可压力桶呢?最后一级的口感调节呢?难道不会聚焦?虽然我自己也在用净水器,可那是没你 ...

聚集,哪里聚集来的?聚集的原材料是什么?细菌这个不否认可能会存在,但氮元素哪里来的?细菌核反应生成的?还是吸收365天的氮元素专门选择某个特定时间释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聚集,哪里聚集来的?聚集的原材料是什么?细菌这个不否认可能会存在,但氮元素哪里来的?细菌核反应生成 ...

既然你相信ro能100%过滤掉除水分子外其它物质,净水器安装前后都是无菌环境,那我也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相信ro能100%过滤掉除水分子外其它物质,净水器安装前后都是无菌环境,那我也无话可说。 ...

我说了百分之百?哪里看到的?
你不会进行物料衡算吗?
你来列个算式说明下如何让出水亚硝酸盐超标?
你的依据和模型是什么?理论依据是什么?
有没有检测数据?检测数据有没有普适性?
你是啥牌子的净水器能让出水亚硝酸盐还能超标,张嘴就来不怕笑掉别人大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