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V充电器改12V电源,暂时失败

楼主(2020-07-19):
最近眼电源杠上了,改了一堆,对于TL494、UC384X系列总算有了一点理解,别人是改成可调,我是改固定电压。

昨天拆一个18V锂电充电器,ncp1337方案的,以前没接触过,想想也没什么用,电池都没了,干脆改成12V,练练手还能用到别处。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我对电源好坏的判断就是看板上空多少元件,这货居然没有一个空焊盘,变压器又够大,感觉就是个好东西。

充电部分是LM324,检测充电电流跟电池电压,判停转灯。

这里两路光耦,上面是充电用的,充满之后让电源待机

抄板画出主要电路,看上去只要把充电功能禁用就能当电源了。

于是拆掉这个三极管,顺便把LM324供电线也割了。因为板上自带一个调电压的电位器,拧了一下,可调范围还很大,拧到底刚好12V,连电阻都不用改了。

上电试机,直接上一个50W负载,烤了一个多小时,整体温热。

我以为这就行了,于是装好壳子,接了一个AP上去,用了半天。后来再接一个大号的移动硬盘,结果电源保护了,一秒启动一次,就是启动不来。

又拿下来接各种负载,发现:

1、不接负载,有12V输出;

2、接3W,12V正常;

3、接10W,无法启动;

4、接20-50W,12V正常;

5、接100W,无法启动。

再次分析电路,怀疑芯片供电问题,因为我直接调电位器,没有改线圈,芯片供电那一组同时被调低,主输出12V的时候,芯片供电已经不够了。

小功率能工作,是因为这个芯片在正常工作前是从交流220V取电的,这时候VCC不起作用。

当接一个10瓦的负载,芯片要改到正常模式,结果电压不足,不能启动。

接50瓦的负载,脉宽变大,副绕组电压升高,芯片又能工作了。

接100瓦的负载,超载。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把副绕组做成倍压整流试试:

简单搭一个倍压电路挂上去,再上电,果然正常了。

看来这个充电器不拆线圈是没法改的,这个主输出绕组是中心抽头的,而且高压绕组肯定是内外双层,要几乎拆完才能再绕,这几天绕变压器已经有了心理阴影,只能先放一边吃灰去。

网友A:
加个副电源试试~

网友:
现在对改电源一点兴趣都没得,非鸡儿热

网友:
玩电源确实很费事哈哈

网友B:
用细细的漆包线在变压器线包缝隙上补绕几匝串在辅助线圈上就好

网友:
单端反激电源不改变压器不能把电压调太低,否则效率、功率都会下降

网友C:
很多人劳神费力想把电源改成充电器,居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劳神费力想把电源改成充电器,居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

电池组都没了,要充电器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副电源试试~

加副电源是改可调的做法,我这个固定用,要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细细的漆包线在变压器线包缝隙上补绕几匝串在辅助线圈上就好

这方法还不如我的倍压整流,主输出绕组不改的话,效率是个大问题。

网友D:
非这些神,还不如留着,另卖12v电源的。12v 5a才8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这些神,还不如留着,另卖12v电源的。12v 5a才8元左右

12V5A的乌龟盒电源我有几十个,用的时候还得拆开来看看,要不然用着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