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威华MF47指针表维修

楼主(2020-07-19):
前几日修这个47表一波3折,现将维修经过说说,这个表很长时间没用了,不小心摔在地上,后捡起来测试,交流市电忽高忽低,以为电路有虚焊,拆开后发现电池有漏液现象,然后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后加焊元件,后测试市电直接炸保险,经过多次长时间排查扔无所获,后面找47表相近的电路图仔细分析摸排,发现+级与测bce电路的一个焊点大了导致与底部bce铜箔相连,修改后测市电不炸保险了,但电压还是忽高忽低,然后检查交流档的分压电阻,发现两个909k串联贴片电阻阻值只有1.2M,拆下来后测量正常,后用表测电路板焊点,发现焊点有1M多的阻值,用酒精全面清洗电路板几遍后,装好电阻开测,发现电压还是忽高忽低,继续排查刚才电阻还是不正常,阻值过小,拆下电阻电阻正常,后测两焊点之间居然还有1M多的阻值,此时陷入困境,反复观察电路板用手摸电路板发现有点阻力,怀疑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后还存在有电池液,然后用自来水+洗衣粉反复清洗电路板几次后,电吹风吹干,后测焊点阻值无穷大,正常了,装好板测市电,发现市电有250伏,有时最大300伏,有时160,测9伏叠层电池只有约7伏,测市电时发现表针有有时会突然停止,怀疑游丝有问题,拆开发现屁股游丝有一圈穿在一节约3mm长,1mm宽铁的下面(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小心用表笔拨到上面来,游丝回位,装好测试,终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把游丝摔移位了。MF47也被玩家神化了,不过据说老南京牌用绕线电阻的才是好MF47

网友:
师傅的七十年代老货MF30烧了之后没修好,特地买了个新的把玩

网友A:
图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少了

就这些图了

网友:
小心拆表头失磁情况------MF47万用表游丝乱动圈断试修,疑似失磁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215

网友(2020-10-11):
用镀银开关板的才是好东东。

网友(2021-11-22):
直接测电阻,如果不正常,就是游丝问题。  搞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