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保险杆的塑料为什么都是黑色的?

楼主(2020-07-19):
保险杆开裂了,发现里面都是黑色的,表面只是喷了颜色的漆,一问4S,他们说原装的都是黑色,到他们车间再重新喷对应颜色的漆,外壳都是黑色的塑料,白色的也是黑色后喷的,虽然彩色做不出来,但为什么白色也没有呢?黑色塑料是便宜还是有什么其它优点?

网友:
应该是这种塑料做出来本色就是黑色,需要什么颜色就喷什么颜色

网友:
黑色的有些杂质都会被掩盖掉。比如水口料,有色料都可以回炉加工,白色的和透明的就不行,有一点杂质看起来就不均匀。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吧,尼龙、PP、PC、ABS(有黑白)不都是白色吗

网友:
上一代的C200就是白色的

网友:
还是成本吧,加了玻纤,白色很难看

网友A:
你研究研究为什么轮胎都是黑色的 有异曲同工之意 另外材料的问题 一般的塑料保险杠都是可以用塑料焊枪和焊条修复的 但是有些车的不能焊接 焊不到一起去 只能更换

网友:
做成不同的颜色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同一型车的配件数量会增加,成本也会因此增加,所以统一为黑色再根据车身颜色喷漆更有经济性。

网友B:
塑料制品暴2113露在日光或强荧光下,由于吸收紫外光的能5261量,引发氧化反4102应,导致聚合物降解,使制品的1653外观或内在性能变坏,这一过程称为光氧化或光老化。黑色塑料管是在塑料中添加了碳黑,而碳黑是一种紫外光屏蔽剂,其作用方式为反射紫外线,使其不进入塑料制品内部,降低了老化速度,而白色塑料在阳光下当然老化就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制品暴2113露在日光或强荧光下,由于吸收紫外光的能5261量,引发氧化反4102应,导致聚合物降解,使制品的16 ...

这个是听上去最靠谱的答案了,难怪车子停外面风吹雨淋这么多年都没事,一般的彩色或浅色塑料晒个几年就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制品暴2113露在日光或强荧光下,由于吸收紫外光的能5261量,引发氧化反4102应,导致聚合物降解,使制品的16 ...

真长知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制品暴2113露在日光或强荧光下,由于吸收紫外光的能5261量,引发氧化反4102应,导致聚合物降解,使制品的16 ...

高人解释 轮胎也是这个理。。炭黑还耐磨!

网友:
黑色的便宜,同样白色手机比黑色的贵,黑色料新料,回收料,怎么垃圾都不会有瑕疵,不会有废料.其它颜色的废料最终都可以做成黑色料.

网友:
我们这的教练车全是黄色塑料保险杠,连漆都不喷,小刮擦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研究为什么轮胎都是黑色的 有异曲同工之意 另外材料的问题 一般的塑料保险杠都是可以用塑料焊枪和焊 ...

本体焊材不一,我看有些用的pvc焊条,一拉就下来了,不如本体烫下呢

网友(2020-08-25):
曾经见过白色的  比亚迪刚刚起步用过白色的保险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