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戈麦斯手电钻

楼主(2020-07-19):
戈麦斯 12v单速

自紧钻夹头 0.8-10mm 这个夹头质量不好 加不住会打滑

可调节扭力 还有平钻

带个水平仪

拆开 变速开关带散热片

12v550电机

线圈挺粗的 应该是铜线 还有个风扇叶

有刷的很小的碳刷

齿轮箱没有全部拆开 看外面的齿轮是金属的 还可以

电池 带芯片

三无电池 用多长时间全都看命
29包邮到手反10实际19 都是通模和以前的虾牌都是一路货 简单家用没有问题
end

网友:
夹头夹不住钻头 那不是玩具吗 再便宜拿来干嘛

网友:
19块单速,不如某克双速香啊19-3-20%

网友A:
跟我买的那个虾牌一样,不能变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买的那个虾牌一样,不能变速的

调整碳刷进角也可以实现变速,低进角碳刷扭力大转速低,高进角碳刷扭力小转速高,缺点需要拆开才能调节。楼主的夹头打滑估计内部有问题,最好能拆开夹头看下里面,希望别像东成电钻夹头反牙螺丝上了螺纹胶拧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