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低成本DIY简易COSPLAY道具——敖丙篇

楼主(2020-07-19):
写在前面:本次DIY属于旧物再利用,包含简单的单片机编程(基于Arduino LilyPad/Attiny85),算是粉丝自萌,个人DIY粗糙之作,请轻喷
注意:本文图片均属原创,DIY过程实拍,谢绝转载
这个是上次DIY“灵珠主题工作站”时候剩下的龙角装饰(当时做多了,放在那里也是闲置),正好《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一周年之际,就考虑DIY一个好玩的萌萌哒小玩意
首先将两个角角和下面的横梁分离,用锯子锯下来,并打磨端面,亚克力可以用火焰抛光来做最后处理,两块钱一个的防风打火机就可以很好胜任
之后在发箍上面开孔,尺寸大约为10mm*10mm,用电烙铁烫,然后趁热拿小刀削掉,冷却后用锉刀仔细修整一下直至可以和那两个角角紧配合,安装到位后用“抗冲击电子封装胶”粘好,当然也可以用502代替(容易白化,慎用)
如图为安装好的样子

本次DIY用到的单片机模块如下

全部硬件全家福如下,此处的电池为锂离子可充电CR2032电池,接在单片机电源口即可(Attiny支持1.8~5.5V电压范围)
写入闪烁灯样例测试一下LED及各个I/O端口
组装好各部件,并烧录程序,效果如图,上电后默认为常亮,之后转为左右交替呼吸灯闪烁(该部分源代码在文末附件中)

472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家元 -55

呼吸灯交替闪烁源码

网友A(2020-10-07):
呵呵~~
小头饰,感觉成本不小啊,买一个一次性的或可复用的应该会便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小头饰,感觉成本不小啊,买一个一次性的或可复用的应该会便宜点吧
...

没有直接卖这种的,当时用余料做的,算是自娱自乐吧

网友:
外面卖的好像就几块钱,不知道你这个晚上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