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细拆解飞羽FY-18SNOX-34H即热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0-07-19):
近来诸事不利,女儿刷牙时说闻到糊味。卫生间用了三年多的飞羽FY-18SNOX-34H即热式电热水器坏掉了!
先拆开看看吧。

外壳整体塑料

进水口和出水口

研究一下怎么拆,先从底部下手

拧下螺丝,去掉大圆盖

拔下水量调节环

再拔下水温调节环

取下外壳,露出电路部分。可以看出控制电路供电用的是电容降压方式,光耦、蜂鸣器、指示灯、电位器等元件。长黑盒子里是干簧管,作水流感应用。

可控硅是41A800V的双向可控硅

凸包内是一个水压开关膜带一个磁铁,配合干簧管工作。

IC看不见型号,应该是飞羽自己的。可以实现控制和保护功能。

可控硅的散热器真的是水冷哟。利用进水是冷水的特点来给可控硅散热。

水温传感器

进水口

水量调节阀

陶瓷阀芯

最后拆加热器部分

中间四个洞是放加热丝的,其余是防电墙的水路。我家是有全屋净水的,但是发现里面特别脏,黑色的粉状物,应该是加热丝和塑料管路产生的。

拆另一端,很多螺丝

复杂的水路都是防电墙的,为了增加水路的长度。

基本都拆完了。看看是哪里坏了,抽出发热丝。

发热丝烧断,断点处已经熔化成球状。

部分塑料已经熔化。

总结:这个热水器我已经拆除不用了。一是维修也要花钱,二是看见内部的状况不想用了(包括厨房新装的没有坏的那个)。算是替大家采坑了,怎么选择您自己掂量。
现在所有的电热水器都换了斯宝亚创的那种紫铜加热罐的(缺点是太贵了,还有就是功率太大了,不能用插座只能直接)。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电热水器很危险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精辟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电热水器很危险

飞羽还算是正规厂家,也就这样。那些个杂牌的真的是很危险。

网友:
生活简单点,冬天怕冷咬咬牙就过去了,明明一根水管直接就用,非常方便,简单健康,非要加一坨塑料件电器,殊不知这电器本身也产生污染,藏污纳垢的,这不是二次污染吗,况且还有电人的隐患。以后还要超心维护。不好

网友B:
几十元的烧水壶比这个安全得多?

网友:
还挺吓人的,
安慰

网友:
这已经相当安全了,好像还有断线和缺地线报警,那些山寨才更不保险。不过这是停水进气泡了还是水流传感器挂了?

网友:
猛地一看以为是望远和显微镜等镜头,实际是电热水装置,保护挺完善的。零几年家里有一个水龙头款,还好是电热丝烧断不用了,就怕漏电。

网友:
据介绍,飞羽即热式热水器还是不错的,这种把电热丝烧断的情况还真不多见。我家用的水龙头热水器就是飞羽的,差不多有10年了,还在用。

网友:
我家冬天用来洗碗的热水器就是这个牌子的,和这型号一样,好像是200多元买的。现在不能用了,买了有2年左右。情况是能出水,不起动不加热,我想可能是流水感应器有问题吧。

网友(2020-10-10):
学习了,很好的作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羽还算是正规厂家,也就这样。那些个杂牌的真的是很危险。

正规厂家?就是爆炸后打电话没人管的那种?你这够幸运了,看看我的把橱柜炸成什么样了,飞羽还有把用户眼睛炸失明的案例。

网友:
可能小厨宝相对安全点,进水端有泄压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元的烧水壶比这个安全得多?

每洗一次菜洗一次碗刷一次锅都烧一次热水?没下过厨房的人体会不了冬天那个洗菜水有多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洗一次菜洗一次碗刷一次锅都烧一次热水?没下过厨房的人体会不了冬天那个洗菜水有多冰 ...

一直做饭,都用冷水洗菜,估计是高层加压供水的原因,感觉水温不是很低

网友:
严重同意一楼的观点。这种即热的水龙头同事要买我都是极力反对的
还不如买个热水器接到各个龙头去

网友:
厨宝+可靠地线+时控开关+漏电保护相对安全些,每天早中晚定时烧1小时够用了,怕漏电用的时候把开关扒拉下来

网友:
优惠购刚撸的志高速热水龙头  老婆说冬天洗碗冷 不知道能用多久 线也按她要求弄线槽整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电热水器很危险

我有个2010年买的8500W的即热式热水器,去年温度传感器坏了拆开修,顺便把加热器打开看看有没有水垢,竟然干干净净新的一样,就换上传感器到现在一直正常用,每天都用到。感觉这种热水器还是比较耐用的,还有个老房子因为电线太细只能用桶式的电热水器,几乎同时买的,前几年就水垢原因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