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B单改双网口不识别解决方案

楼主(2020-07-19):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星期的研究,终于把手里的蜗牛B款单网口改造成了双网口,因为B单的网口设计不和其他的一样,目前在市面上还没找到可以使用的网口,以下为我思考之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指教。
7.20
搞到了显示器,发现网口速率只有100Mbps,心态崩了,正在查找问题,可能是网口问题,建议大家换个A款可以用的网口来改,解决后还会补充。

注意,6605814-6这个网口是不能直接用的,需要魔改,动手能力弱的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暂时没有显示器,还没搞清楚网口速率和稳定性,路由器已经识别出连接信息,发这个帖子只是想为大家的改造提供一点思路。
首先还是要查看i211网卡的技术手册,搞清楚网口座子每个pin的定义,i211芯片那个最小的孔就是极性点,逆时针一直数就是引脚编号(做过几天SMT)。

既然已知芯片的脚位定义,就可以顺着印刷线路推断出座子点位的定义:

然后把主板的点位定义对比购买的网口的点位定义,我随便买了个6605814-6,建议用A款可用的进行修改,对照线路图改就可以,6605814-6电路图:

明显和主板的定义是不匹配的,那就只能魔改了,思路如下:

直接将网口座子拆了,将变压器的线修改到对应的点位,简单是挺简单的,就是有点考验眼力和技术,这款网口的板子上有标记出P1点和P10点,不容易搞混,烙铁配合镊子即可轻松搞定,改完再确认一下焊点有没有脱落,不然装上了可就麻烦了。

附上电路图点位图、i211  210芯片固件和烧写mac工具,不敢独享。

结语: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爱折腾的你少走一点弯路,祝正在改造的你马到成功!

网友:
貌似坛子里之前已经有人改过,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搞了这么多的自耦疙瘩,直接找一个千兆的网口不更方便?

网友:
这个有点强。。

网友:
好麻烦。。。。老老实实用单口吧

网友:
一直想魔改还没找到成熟的方案

网友A(2021-01-24):
我也买了4个这个网口,都拆了发现就一个走线跟你的一样

网友B:
有没有试过B单211的开机网卡灯不亮,必须要按重启键才亮的啊。。。。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B单211的开机网卡灯不亮,必须要按重启键才亮的啊。。。。

确实有这种情况,目前不清楚原因。。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4个这个网口,都拆了发现就一个走线跟你的一样

你改成功了吗?你买的哪个网口可以用?我也想改,帮帮我啊

网友(2022-03-13):
感谢分享 技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