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欢迎器,顺便把感应范围变窄一点

楼主(2020-07-19):
朋友一个欢迎器,说是放在店里面店外有人走过都会叫,让我想想办法,没啥好说的,先拆好像没什么可以调的元件。

想了想这个东西就靠感光,那只要把进光的地方变小不就行了,于是就成了下面这样。

像个忍者神龟,试了一下,比之前感应范围小多了,至少店外有人路过不会叫了。

发贴终于不用等审核了。

网友A:
太难看,贴纸贴壳子里面好点

网友B:
的确难看多了,有没其他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贴纸贴壳子里面好点

贴里面的话如果想扩大角度又要拆,朋友不会玩这个,放外面想换随时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难看多了,有没其他好办法?

好办法也有,就是做个可调节的光栅,但是那个成本和时间就太高了。

网友C:
换成黑色的纸皮不就行了,或者直接将现在这纸皮涂黑,用记号笔将塑料遮光罩涂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黑色的纸皮不就行了,或者直接将现在这纸皮涂黑,用记号笔将塑料遮光罩涂黑 ...

懒。。。。。。

网友:
外壳上是一片菲涅耳透镜片,去掉。或者用纸筒套在红外探头上就可以了。

网友:
粘一个管状物即可缩小感应范围。

网友:
画上眉毛,加个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