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轰天炮C06前级改造

楼主(2020-07-19):
闲鱼了一台BOM C06前级,进行了一番改造,边看边说吧。

楼主:
加了一块光纤同轴解码板

网友A:
好好地环牛供电改成了开关电源,这不退步吗

楼主:
在德仪申请的样片

楼主:
淘了一块平衡输出空板,自己焊。

网友B:
还是以前大环牛供电比较好了

楼主:
音调电路用的LME49860,购于欧时电子。

楼主:
拉索波段开关步进电位器,同步误差很小,碳膜电位器不能满足要求,Alps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以前大环牛供电比较好了

这是一种偏见

楼主:
手艺较差,毕竟不是钳工。涂上一点哑光黑指甲油,有空的时候应该洗掉。

楼主:
三极管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地环牛供电改成了开关电源,这不退步吗

偏见,我有R牛,过一阵试试,环牛让它服务别人去吧!

楼主:
原机电容是松下等日本品牌,酒精不纯板没洗干净,百分之七十五的!哈哈!

楼主:
台达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地环牛供电改成了开关电源,这不退步吗

我有强迫症,原来的环牛,把M1000功放音量开到最大!把前级音量开到最大!把耳朵贴在喇叭上能感觉到交流声,你可以试试自己的音响系统,也许你会后悔看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强迫症,原来的环牛,把M1000功放音量开到最大!把前级音量开到最大!把耳朵贴在喇叭上能感觉到交流 ...

我不试,自己马兰士没这毛病,国产东西有些东西设计和制作没那么精细是很正常的,另外一般也没人把前级音量开到最大,能开到11点位置就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试,自己马兰士没这毛病,国产东西有些东西设计和制作没那么精细是很正常的,另外一般也没人把前级音 ...

不试就对了,不然会后悔。

网友:
多少钱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