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了台H3C的MSR2600-17,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7-19):
淘了台二手MSR2600-17,没有登录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后,没办法进192.168.1.1了
听说还要设置线和命令行,兄弟我才疏学浅,特来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设置?最好能进WEB页面!谢谢大家!

网友A:
串口进去,然后三层口直接配IP地址,二层口就给vlan1配置地址,对应的口要放到vlan1里面
用户名密码配置
进入系统视图
local-user admin
password simple admin
service type web
service type telnet
以上命令,用户admin 密码admin 权限是web和telnet
退到系统视图
ip http enable 开启web
telnet server enable 开启telnet
undo password control enable 关闭密码强度控制,要不然你进去就让你改密码
以上配置完,save保存

pc插到刚才你配置地址的端口,输入你配置的地址,确保这地址你电脑ping的通。web进去,或者telnet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进去,然后三层口直接配IP地址,二层口就给vlan1配置地址,对应的口要放到vlan1里面
用户名密码配置
进 ...

谢谢大神的指点,这样是不是还要专用的配置线?能不能直接WEB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h3c.com/cn/Products___Technology/Products/Router/Catalog/MSR/MSR_2600/

谢谢回复,官方网站我看过了!还是搞不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的指点,这样是不是还要专用的配置线?能不能直接WEB管理?

2600 v5平台的部分版本reset后没办法进web管理,试试telnet能不能进。如果碰到web和telnet都失效的,只能用串口线。
注意pc插后面的二层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00 v5平台的部分版本reset后没办法进web管理,试试telnet能不能进。如果碰到web和telnet都失效的,只能 ...

这玩意LAN还分二层和三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LAN还分二层和三层?

路由器没有二层接口的说法
只不过2600这个设备有交换特性,下面有几个口默认是给了二层属性。也可以全部转成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没有二层接口的说法
只不过2600这个设备有交换特性,下面有几个口默认是给了二层属性。也可以全部 ...

谢谢大神的回复!这个路由器要怎么分辨哪几个口是二层?哪几个口是三层?

网友D:
便宜卖给我好了,最近接了个两栋公寓的网络布线安装,正好给我做主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回复!这个路由器要怎么分辨哪几个口是二层?哪几个口是三层? ...

你去华三官网,自己去看手册,从配置手册和特性都有
设备那些口是什么特性, 这个要看配置,默认三层可以转二层,二层也可以转三层
设备默认G0/1和G0/0是三层口,后面的sfp记不清是复用0/0还是独立的了
问那么多,不知道自己找根串口线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卖给我好了,最近接了个两栋公寓的网络布线安装,正好给我做主路由

兄弟能出多少钱?我的心理预期是260块不包邮!

网友:
呵呵,不会配置就不要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