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打不开的后备箱(别克凯越2013款)

楼主(2020-07-19):
今天跟老婆和丈母娘出门买东西,东西买好了,我按了十几下后备箱按钮都没反应,老婆又没带遥控钥匙,所幸东西不多,就放车里了。

回去拆解,拆下门内饰板,拔下后备箱按钮插头,用镊子触碰插座内触点,嘭一声,后备箱灯也随之亮起,我知道是按钮触点氧化了。

然后继续拆按钮吧,拆开一看,果然氧化得一塌糊涂,直接上抛光打磨块,分分钟就亮了。

接上打磨后的开关,一试,果然好使了。
为了防止下次遇到打不开的情况,我又在按钮上引出了2个触点,万一按钮不灵的时候,可以用金属接触上触发,就是尺寸大了点,一枚1元的按钮竟然覆盖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气大????

南方的梅雨季节,天天下,周周下,月月下!下得没有干爽的内裤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南方的梅雨季节,天天下,周周下,月月下!下得没有干爽的内裤穿!

我在太湖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太湖边上

我在西湖边上,怎么相差如此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西湖边上,怎么相差如此大?

不大,天天有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拆开看看这个小盖子是装饰盖还是下面有个小喇叭?比较好奇

网友C:
从喇叭看的出,它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网友:
用稀盐酸蘸棉球涂上,分把钟后用水冲洗干净,吹干就可以了。

网友D:
铜边上焊点锡上去,铜就不容易氧化了

网友:
这个低音喇叭够坚强,我的标致308喇叭进水,线圈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南方的梅雨季节,天天下,周周下,月月下!下得没有干爽的内裤穿!

一样一样的

网友E:
怎么知道那就是后备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拆开看看这个小盖子是装饰盖还是下面有个小喇叭?比较好奇

没拆开,应该是个高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喇叭看的出,它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天天下雨,空气潮湿,能不恶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边上焊点锡上去,铜就不容易氧化了

边上的没啥用,保护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的

这是啥开关?多裆灯开关?还是雨刷控制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啥开关?多裆灯开关?还是雨刷控制开关?

空调风速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风速档位

得,一个都没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那就是后备箱

我是从后备箱按钮上拔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