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裸奔NAS怎么样?也能实现简陋文件传输

楼主(2020-07-19):
淘汰多年的迈乐A100上有SATA接口,焊个座子插上线居然能识别,装SMB与FTP应用,也能实现简陋文件传输

网友A: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好歹弄个盖子吧

网友:
迈乐A100有一台没理过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

还属于小白阶段,坛子里泡着各种大神动手动脑能力才真强,争取在坛子泡十年八年也能成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弄个盖子吧

对于业余DIY的朋友,没有合适壳子/盒子是永远的痛。裸着难受,穿衣太丑!

网友:
淘宝订个亚克力盒子很便宜的,就是自己画图麻烦点。

网友C:
这机器功耗一定很小。就是功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功耗一定很小。就是功能差。

对的,性能差,无线/网口都是百兆,就是折腾着玩,能简单存取文件,相当于网络硬盘盒

网友:
不错!请问一下直接焊上SATA座硬盘供电怎么解决 还有能不能通过局域网电脑直接访问?

网友:
好东东好好折腾发挥余热。

网友:
能不能达到千兆是多方面的。第一:首先要看你的板子的网卡是不是千兆  第二:路由器或交换机是不是千兆的   第三:使用的网线是不是六类网线。
好了,快点寄块板子过来,哈哈!

网友:
能不能达到千兆是看多方面的。第一:板子网卡是不是千兆网卡  第二:使用的交换机是不是千兆的  第三:使用的网线是不是千兆网线
我要板子

网友:
666只是性能不足,不过要啥自行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