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我的电动车保镖遥控器换纽扣电池CR2025

楼主(2020-07-19):
拼夕夕花了2.9元(5元无门槛卷)买了松下CR2025纽扣电池来换,据说是工业散装的,不知道和满街的6元5只卡装的有没有区别,静电袋封装,但不知道日期,
外观看倒像真的,外圈机器牙痕,钢印非激光打字或者印刷,电压测了2只都是4.22V 其它没测,先看看电池吧,

下面开始拆遥控器,

原装用的常州达立的电池 其实电压还是3V以上,电池应该还有电,最后感觉就是电池底部PCB有点氧化了,但买都买了还是换了
原电池测了下内阻2只都是20欧左右,新的松下4欧左右,有一只8欧,

下面看看解码芯片 HS2411

事情来了,先这样吧 完!!

网友A:
拼夕夕的松下全部是假货,字体都歪歪扭扭的

网友B:
拼多多又有假货上线了,大家出来打假吧

网友C:
假的吧,主体不清楚

网友:
希望会有容量测试

网友D:
拼夕夕,拼多多真货不多,搞不好就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的松下全部是假货,字体都歪歪扭扭的

这个是真货版本,但是不是真货不得而知,但看电压每只3.22V,很平均,只有一只是3V,估计放久了,也不错,2.9元5只我还能说什么呢,国仿货一般没那一圈压痕,字一般是激光或者印刷上去,不会钢印,背面也没有数字,但我说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认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又有假货上线了,大家出来打假吧

打不得,拼夕夕还是有好货的,要擦亮眼睛,至少都包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吧,主体不清楚

字体很清楚 ,这个是真货版本,但是不是真货不得而知,但看电压每只3.22V,很平均,只有一只是3V,估计放久了,也不错,2.9元5只我还能说什么呢,国仿货一般没那一圈压痕,字一般是激光或者印刷上去,不会钢印,背面也没有数字,但我说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认知是这样的,

楼主:
CR2025一般是140毫安,CR2032是230毫安,CR2016是70毫安,没必要测容量吧,况且测容量给1MA 太慢了,还有遥控器一般待机15μA,工作200μA,要用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夕夕,拼多多真货不多,搞不好就上当。

擦亮眼睛就行,真亦假时假亦真,管它的想太多累 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R2025一般是140毫安,CR2032是230毫安,CR2016是70毫安,没必要测容量吧,况且测容量给1MA 太慢了,还有 ...

那倒是,但是这个电池看着有点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货版本,但是不是真货不得而知,但看电压每只3.22V,很平均,只有一只是3V,估计放久了,也不错, ...

第二图特别假,第四图还好,但是真品的正极一圈敲边没这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特别假,第四图还好,但是真品的正极一圈敲边没这么宽

我重拍了几张你再鉴别鉴别,不锈钢不是镜面的,镜面的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特别假,第四图还好,但是真品的正极一圈敲边没这么宽

量了一下,那个边大概1.3-1.5mm,有测量误差

网友E:
电压3.22V应该库存1年以上了,这种新的电压在3.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3.22V应该库存1年以上了,这种新的电压在3.3V以上。

有可能是库存,疫情原因也许并不能那么容易进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库存,疫情原因也许并不能那么容易进口吧,

CR2016 有效期5年   尺寸:Φ20×1.6(mm)  85mAH
CR2025 有效期5年   尺寸:Φ20×2.5(mm)  160mAH
CR2032 有效期5年   尺寸:Φ20×3.2(mm)  220mAH
一般品牌的容量大一些,杂牌子容量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亮眼睛就行,真亦假时假亦真,管它的想太多累 能用就行

也就是,咱才能买几次,人家卖的是全国。

网友:
2.9元的纽扣电池没必要纠结真假了!能用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