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了一个不怎么成功的电容点焊机,总结一下。

楼主(2020-07-19):
买了200个电容30块,装上180个,
15个IRL3713不到20块,装上10个,奸商混了个3710进来
25平方线1米,不到20块,
洞洞板不到20块,
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从电容阵正极通过开关连MOS管G极,GS串一个1K电阻,开始用的470R的小电阻,搞了几下烧了。

上面的图片是只用半米25平方线7.5V电压点焊的效果,镍片厚度不详,把镍片重叠放在正极的汇流铜片上,从D极出来的点焊线点焊的效果,焊针用的4平方线。

我估计问题出在点焊线的连接上,因为用两条线点点不上,正极出来的线点到D极汇流铜片上也点不上。建议想DIY的同学买铜线的时候让商家直接用铜鼻子压好,这点非常重要!
快递到的时候看到那条25平方的线我就觉得有点麻烦。

玩了好一会儿,发现火花大的时候很容易烧穿,如果中间有东西,比如双面胶会炸,啪啪响,

请各位成功DIY了电容点焊机的同学介绍下怎么样连接的点焊线点焊针,用的多少平方的线多长,最好有图片,谢谢!

网友A:
画个简单的电路图示意一下,怎样控制时间的

网友B:
电压高了就容易击穿镍片出火花,看焊点基本都是烧穿的,并没变色,说明温度不够,可能还是内阻高了,电流不够大。

网友C:
为啥不上法拉电容?电容点焊机主要成本在这个mos阵列控制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简单的电路图示意一下,怎样控制时间的

我去,图反了,没电位器那个是我现在用的电路,因为不是超级电容,不加时间电路没事,控制电压就行了,
有电位器那个通过RC电路控制时间,原理是电阻乘于电容=时间常数,RC电路的特点是3倍时间常数充满95%的电压或者放掉95的电压。把有电位器那个图里面多出来的那个电容的电压放到低于MOS管开启电压就关断。
但是时间常数的单位要注意一下,这里可以在线计算https://www.digikey.cn/zh/resour ... lator-time-constant

实际做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电阻开关串并联的方法来代替电位器,比较准确,我买了小拨码开关都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上法拉电容?电容点焊机主要成本在这个mos阵列控制板上

因为看到有用电容阵做出来效果也很好,而且小电容单个能量小,电压能上高一点。
MOS阵列控制板简单的也不贵,我看我刚发的电路图,坛里有人用超级电容做过的,MOS管加电阻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了就容易击穿镍片出火花,看焊点基本都是烧穿的,并没变色,说明温度不够,可能还是内阻高了,电流不 ...

那个是焊完拔的时候烂掉的,我这个估计点焊线连接的问题。

网友D:
电容用少了,要1.8F以上才够力,控制用网上找的NE555装的那个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E:
你装的电容是多大容量的?耐压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装的电容是多大容量的?耐压是多少的?

16V22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用少了,要1.8F以上才够力,控制用网上找的NE555装的那个电路比较简单。 ...

不少,别人180个能碰焊硬币

网友:
楼主这个连线没有25平方。想焊牢固可以加电压。最高可以到15.5V。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所有的铜连接的都缩水了,我看别人连电容过电流的都是粗铜条或者加厚锡的,你的铜片铜丝,电流怎么大得起来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
电容我还是觉得那个长方体的来劲! 点焊连接处越少越好!
其实搞个900E变压器 真心不错,直接切开上5*10铜排 4圈,0.15纯镍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所有的铜连接的都缩水了,我看别人连电容过电流的都是粗铜条或者加厚锡的,你的铜片铜丝,电流怎 ...

别人卖的还用电路板过电流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人卖的还用电路板过电流的呢

是啊,但人家注明那个电路板上要堆锡的啊,我们一般都堆锡焊铜条上去。

网友:
玩的那么辛苦,我那电容按原价让你两个,铜管焊笔带线也有一套,已经用液压钳压好线和铜鼻子,这个亏本让你,我就试机一下换成一体焊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卖的还用电路板过电流的呢

你这个明显是25m²线连接处内阻很大,造成电流“堵了”,你总不可能在乡村公路上跑F1或大卡吧。

电容组到G极,D极到焊笔线之间的平方数要大约相等,焊笔线两头接触面也要压紧、接触面要大;另外点焊针还是买成品货吧,铜线杂质多,不能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但人家注明那个电路板上要堆锡的啊,我们一般都堆锡焊铜条上去。 ...

没有堆锡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