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液晶手写板,揭开科技的神秘面纱

楼主(2020-07-19):
一两年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一款非常有科技感的光能液晶写字板。

液晶写字板的液晶屏理念和我们通常见到的电脑电视液晶显示屏的有点不太一样,它本身不发光,依赖外部的光线入射到液晶画板,然后漫反射到我们的眼睛。液晶手写板是黑底的,不显示字体的地方光线全部被吸收掉,显示黑色。受压后的地方,液晶扭曲可以把光线反射回来,显示字体。所以,很多朋友反馈说不亮不清晰,特别在光线暗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看清楚。

由于显示的时候不耗电,只是在清除的时候耗电,做到了零功耗。一个小纽扣电池可以用1W次,如果换算成纸张的话,那该得有多厚,实际上我们也用不到这么多次。所以它是一个低碳、环保的产品,因此在欧美国家特别受欢迎。

也许我们对液晶画板还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您看个新奇也好,觉得有意思也行,我们一起来好好研究研究一下其中的奥秘吧。

尺寸 22*14

顶部凹槽放写字笔,底部按键是擦除写字板全部内容

背面右下角带螺丝的部位是电池仓

打开可以看到电池

更大的纽扣锂电池,CR2025,3V

沿着前面板写字板的四周可以把写字板一点点拆下来,整个写字板是用双面胶粘上的

可以看到写字板和PCB是通过两个金属丝带连接的,金灿灿的,可能是铜

铜和塑料的连接,第一次见到,用的是锡膏

PCB是沉金工艺,铜丝带和PCB的连接是点焊上的

主板拿出来瞧一瞧,左下角一个拨动开关

其他的部分,四个SOT封装三极管,H6C+H5B,啥意思,全桥?

8脚无字控制芯片

100μH电感 T4肖特基,H6C又出现了,很熟悉的升压电路

按键,锅仔片

原理解析

拨动开关实现开关机功能

按键是控制boost电路的导通,不过这个boost是手动的

拿万用表试了下,按下按键后,连接写字板的两个pad上的电压最高能达到30v
但是这个30v的高压是怎么让液晶写字板上字擦除,这涉及到液晶的材料特性
至于其他资料,由于控制IC没有信息,所以无从查询
总之,拨动开关控制开关机,按键控制着boost电路的工作,在液晶写字板上写字不需要电能,只有擦除的时候才消耗电能,整体来看,的确很省电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要是能显示电机转子充磁的磁显卡成分更好,把一些不知道磁极电机转子放上,然后显示磁力线手机拍照记录,最后一键擦除,顺便可以用磁珠绘图,另一个磁极隔开合适距离有点橡皮擦作用。

网友:
开始觉得这东西有用,买来发现对比度太低了,字远了看不清。

网友:
这玩意没啥用,对比度太低。

网友:
买过一个 ,如 雪妹妹 所说,这玩意没啥用,对比度太低。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叫液晶吧

网友:
看起来字迹很不清楚,还不如自己用塑料纸和凡士林做的写字板

网友A(2020-08-24):
手写板算是可以进博物馆的计算机外设之一了

网友B:
我这个手写板咋样?用不习惯想拆掉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板算是可以进博物馆的计算机外设之一了

这个不是外设,是单独用的。学生用来写竖式还能用用。

网友(2021-08-03):
有点硬,换胶笔会好些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手写板咋样?用不习惯想拆掉研究研究.

艾玛,凡尔赛起来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控蕊片是VSON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