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风扇遥控器 按键有时双击处理

楼主(2020-07-19):
2007年买的美的电风扇带的遥控器不好用了,按开关键的时候会出现双击现象,拆开滴一滴WD40解决,顺便拍几张照片赚点积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用在摇控器上就是个坑,2、3年必出问题。

网友:
这种按键我就没有买着过质量很好的,比如用个十年八年不会失灵或者漏电的那种。最近也遇到几样这种按键的问题,也是WD40解决。

网友:
这种按键的遥控器第一次见。

网友:
按键那个手感很硬的,还是不如碳膜好用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原装遥控器用牛屎的

网友:
还有同款外形,搭配不同按键组合。用硬封ic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