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力士MLC 颗粒,找一个合适的U盘主控

楼主(2020-07-19):
海力士H27Q2T8CQB3R颗粒,AD,3E,16,AB,46,4A,单颗粒256G,4ce,16die。
这个颗粒贴2246en满速,可是不太需要SSD了,需要一个大容量U盘,各位推荐一下合适的U盘主控。要贴两颗共512G。

2246en满速,可是2246en的U盘板子贵不说,尺寸有点大,不想要。
2246XT主控,入手了一直G2版型的,贴上之后死活只能开半容量,无奈放弃。。。
903主控,贴上能开卡,但是跑圈过程不通过,可能是电源不给力。或者其他原因。。。而且903没有4K,也不折腾了。
求各位推荐一下合适的U盘主控,最好G2版型的,有4K最好,4K小文件还是很实用的。这个颗粒双贴就是8ce,32die了。有可能这个颗粒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有合适的话,最好给下链接。。。多谢!!!

网友A:
上903定容75%应该还是可以过的,我以前找人做过一个,不过好像不仅仅是供电的问题,903貌似对于太大容量的颗粒搞不定

网友B:
海力士 没事儿漏个电。。。
是不是因为双贴 就变成了32DIE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903定容75%应该还是可以过的,我以前找人做过一个,不过好像不仅仅是供电的问题,903貌似对于太大容量的 ...

903没有4k,小文件有点压力,大容量优盘要是拷贝小文件有压力的话,太丢面子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 没事儿漏个电。。。
是不是因为双贴 就变成了32DIE的原因?

2246xt应该是主控不支持这么多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46xt应该是主控不支持这么多通道

8ce,32die,903都可以支持的,2246xt应该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32die,903都可以支持的,2246xt应该没有压力

2246xt识别正确,双贴只能开256G,只有一个版本能开512G,但是开出来初始化不过,怎么调参数都不行

网友C:
那就2246en的U盘版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2246en的U盘版咯。。。

尺寸有点长,不想要,G2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有点长,不想要,G2最好

转接贴双贴上3280试试。

网友:
转接贴上3280双贴开,用HY14nm的那个ISP,速度应该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有点长,不想要,G2最好

g2版型的2246xt贴了个256g的

网友(2023-11-18):
技术活,跟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