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球首拆!JEOL(日本電子)JSM-5600LV扫描电镜电子枪

楼主(2020-07-19):
作者声明:本文版权所有归liukai163个人所有  未经本人同意禁止任何形式转载与转发!

大家好~我又来拆电镜了!
上次给大伙拆了JSM-5600的EDX能谱分析仪,今天给大伙拆一下这个镜子的电子枪吧。
为啥要拆电子枪呢?这个话题要从遥远的2019年说起.............那时还没有疫情爆发,那时还没有过年放假,深圳一位老大哥看我折腾的难受,于是说要支援我半套残废的镜子直接研究,于是乎镜子就在今年4月份到家了。
但是呢这玩意没有驱动部分,没有电控部分也没有图纸手册,所以想要知道电子枪上这一大把电缆的连接定义,就只能拆了................

这套镜子到家之后经过别扭的拆解,上楼组装真空系统,从到处漏气收拾到能抽到5e-6Torr,难为了我一个多月,眼看着收拾利索的真空系统要拆解破坏从新来调,心情格外蛋疼但是不拆也没办法,找不到接线定义等于废铁,最后纠结一个多月(其实是懒癌晚期)决定开干!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各位开始看戏

首先上图镜子组装完之后镜体和自己焊接的不锈钢角铁机架(电控部分还没做只做了真空系统逻辑控制部分)

电子枪顶端灯丝仓,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韦氏冒(栅极)里面包裹的是灯丝

透过电子枪真空管路接口向内看,可以看到电子枪的两个电极——栅极和阳极

韦氏冒拔下来可以看到里面的灯丝,放大可以看到发叉型灯丝的尖端在栅极孔的正中心

OK   开拆电子枪本体,电子枪总览

去掉灯丝栅极组件的阳极帽部分

特写,可以看到阳极帽上被电子打过的痕迹,可以猜测这个镜子用的时间不算短

拆掉第一级镜筒组件,可以看到第一层电子透镜(电子透镜用来汇聚电子束)

第一级电子透镜光栅特写

拆掉螺丝拿出第一级电子透镜和阳极帽总成,可以看到里面的电子透镜线圈

线圈特写,此组线圈用来对电子枪的电子束光斑进行形变矫正,每次更换灯丝之后阴极(灯丝)栅极相对于阳极的位置就会发生微小的变化。
这些变化会导致电子束打在最终样品上的光斑由圆形变成椭圆形,导致电镜在高倍率(10000X)下相场模糊或者被观测物体有形变
这时就需要用到这两组线圈来校正光斑,使光斑达到最完美的圆形来消除这种畸变

阳极帽特写,灯丝通电被加热后电子会溢出在韦氏冒(栅极)周围形成电子云,在阳极电场的吸引下高速射出行程电子束

阳极组件和光栅管

拧开阳极帽后看到电子枪校正线圈组的真面目,该组线圈由两组组成每组线圈又分为X和Y两个方向
给不同线圈施加电压从而达到校正的目的

第一组拆解完毕,接下来的一组镜筒内是聚焦电磁透镜组
该组线圈由两个聚焦线圈组成,硕大而厚实的线圈可以提供强有力的磁场将电子束聚焦到几nm的光斑,从而达到200000X的放大倍率

线圈特写

拆掉聚焦线圈组后,就看到了最核心的扫描和相差校正线圈组,该组线圈外面铁壳内还有一组物镜线圈

电子束射出聚焦透镜组后,进入扫描线圈组的光栅

拆开聚焦透镜组后端的盖板,里面还有一个手动光栅组件,该组件可以人为选择电子束的光斑直径

光栅背面特写

光栅正面特写,以看到两个光栅上都有电子束打过的痕迹,而且颜色都不相同很好看
眼尖的您能看得到光栅孔的位置吗?

本文未完  楼下继续

楼主:
书接上文拆电子枪

光栅组件拆完之后,有个奇怪的结构类似涡旋压缩机的转子一层一层围绕在光栅杆外围

考虑良久分析之后,想到这个结构部件的可能用途之一是吸收打在光栅板上的溅射电子,防止溅射电子被带入下一级电子透镜和光栅

聚焦透镜组出射光栅

扫描透镜组入射光栅

取出光栅头后的扫描透镜组件和物镜总成

物镜(本质是一个锥形电磁线圈)

拆掉物镜外壳后内部的结构

物镜外壳锈蚀严重

值得庆幸的是物镜光栅是纯紫铜的并没有受到腐蚀

被电子溅射形成色斑的物镜镜筒

物镜镜筒光栅

小心翼翼的抽出扫描线圈组件

组件内各类电磁透镜的极靴管

线圈组特写,从左至右依次为:第一级辅助聚焦线圈,像散修正线圈组(8枚空心小线圈),扫描线圈,第二级辅助聚焦线圈

像散修正线圈组特写

整个透镜组特写

最后上图描述一下,如何查找每组线圈对应的接线和功能——热成像!
是的,利用电流在线圈内会发热的原理,给线圈施加500mA的电流,然后用热成像观察发热的线圈,从而得出接线端子和线圈的对应关系

通过给线束相同的接头,通电利用热像观察,就可以准确的分析出正在通电的接头和线圈的对应关系
这样就能快速准确的理清这一大堆插头连线的功能

这是一天折腾之后摸索出的所有线圈接线和功能

最后回到家里将电子枪组装起来,抽真空实验结果,还好没有作孽,真空度轻松的达到了3e-5Torr

至此,全剧终。各位看官下期节目在会

网友:
高大上的东东  开眼

网友:
牛掰了,前排围观

网友:
这东西拆了还能完好的装回去嘛

网友:
太高大上的东西了,看了好爽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这零件真漂亮

网友:
这得多高的学问才能看懂并且解释出来功能构造啊!站在这里我就像小学生听天书一样,只能凑个热闹了

网友:
收来就只有筒子没有底座的么?

我这有个类似的东西判断线圈对应关系可没热成像那么硬核, 用的是一根刺针。

网友:
后排围观大佬

网友:
放大倍数比光学高了很多,电子束扫描成像。顺便热像仪也都是土豪工具,大点屏幕的一定不便宜。

网友:
这货牛叉,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
绝对是很高大上的奢侈东西了了:Strive::praise:

网友:
有点象显像管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接上文拆电子枪
光栅组件拆完之后  有个奇怪的结构类似涡旋压缩机的转子一层一层围绕在光栅杆外围

里面的灰尘什么有影响不?全空能上,灰尘个人难度大啊

网友:
真的精细啊

网友:
真牛b,开眼界了,必须赏!!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可以搞科研 做其他的工作就浪费了这个学识

网友:
这东西太专业了,膜拜中

网友:
这个这么摆这么直接用手拿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