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雅迪电动车仪表盘

楼主(2020-07-19):
雅迪电动车仪表盘不会显示了,时好是坏,怀疑是哪里接触不良,拆开看看,发现背光灯led的一个脚虚焊,(圈中位置,已经重新焊接,焊之前忘拍照了)一共有两个led背光灯,仪表盘显示屏左右各一个,两个串联,有一个虚焊以后,两个都不亮,上烙铁,把两个led的四个脚全部加固一遍,装车测试,ok,来个仪表盘拆机图

网友A:
仪表盘看着是代工的

网友B:
电驴还大量沿用着之前摩托的模拟仪表盘外观,根本没为了液晶显示而重新设计

网友C:
我的也是同样毛病,是不是这个是雅迪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驴还大量沿用着之前摩托的模拟仪表盘外观,根本没为了液晶显示而重新设计 ...

外壳也是的。好多车上还带有加油口!

网友:
绝对是代工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盘看着是代工的

代工也行,只要质量过硬,可惜我这个背光led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同样毛病,是不是这个是雅迪的通病

不知道,如果推到雅迪售后,直接就让换仪表盘总成了,没个六七十块钱估计下不来

网友D(2020-08-18):
正控仪表,闪光线起什么作用,旁边还有黑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控仪表,闪光线起什么作用,旁边还有黑红线

我也不懂,拆了看到led虚焊,就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14):
我早看到这个帖子,我就不用重新买个仪表了

网友(2022-01-15):
好习惯,虚焊说明还是流水线人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