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浅谈下牧田DDF485

楼主(2020-07-19):
牧田的电动工具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手头有把171,使用上肯定没问题,就是用来开大孔,比如5公分的插座孔的时候总感觉不方便,经过多番对比选择了相对低端的18v无刷电钻ddf485。买这钻时考虑最多的时有无霍尔的问题,之前买大有5298就是因为无霍尔,用了几次就出了。还好485到手试机感觉开关控制很灵敏,反馈及时。
感觉这钻还是挺不错的,同心度也很好,就是重量还是偏重了,加薄款电池都1.4kg了,裸机是1.1kg,比171还重点,171裸机只有0.9kg。还有就是电钻的声音比较大,散热吹出来的风挺大的

网友:
没有裸一下

网友A:
能在非承重墙上给膨胀塞开小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非承重墙上给膨胀塞开小孔不?

这款是不带冲击功能的,墙上打孔用电锤就好了

网友(2021-06-16):
牧田485应买个dhp带冲击的,砖墙上偶尔开个小孔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2-10-20):
请教LZ 最近也想买个485 不过有个484看着页不错 怎么选

网友:
看着不错 用着还可以锻炼手臂

网友(2023-05-07):
看了之后,想买一把

网友:
172是国产的好还是小日子的好?

网友:
18v平台我觉得还是有点笨重

网友:
牧田的还是好东西

网友(2024-10-28):
漂亮,一眼看上去就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