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人人动手测测家里地线是否有效

楼主(2020-07-19):
     先来分享一个刚看到的新闻https://mp.weixin.qq.com/s/Lx8bIAg2Z5BuM5Y93RPauA
   为了文档完整性,我就照搬过来了:

   一女子在出租屋内冲凉时触电,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这是怎么回事?

【南都N视频】视频:程昆 编辑/剪辑:黄铭涛

女子冲凉时突然触电倒地
抢救40分钟后不幸遇难

死者家属余先生告诉南都记者,2018年底,他租下了位于坑梓街道秀新社区狮岭路某楼栋的临街铺面做餐饮生意,并与妻子施女士和4个孩子租住在2楼,同楼还有3户租户以及住在顶楼的房东。

6月8日下午3点多
施女士进入洗手间冲凉
进去没多久,余先生就听到
洗手间传来妻子的尖叫声和倒地声

开门后,余先生发现施女士手里拿着花洒倒在地上,且扶着浴室门框时有触电的酥麻感,他意识到妻子可能触电,但彼时电闸却没有自动跳闸。

于是,余先生当即将电闸拉下,穿上鞋子进入浴室将妻子抱出,并拨打了110与120报警电话。“来的医生给她做胸口按压抢救,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救过来。”余先生告诉记者,经过40多分钟的现场抢救,施女士还是不幸身亡。

现场抢救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
直接原因是电表漏电

意外发生后,街道社区也介入了解,并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据余先生提供的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显示,检测机构的安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到达现场时发现地线仍然带电,开关未动作断电,工程师立即切断电源。

经检测,事故调查报告认定——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3楼电表箱从左往右第3块电表漏电。该单相电表发生漏电,电流经电表箱接地线连接点导致整个接地网带电,通过房间卫生间燃气热水器的插头地线插口与热水器外壳连通,导致热水器外壳带电,死者在卫生间洗澡时电流经过人体,导致触电事故发生。

调查报告显示,事发楼栋还存在未设置总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楼栋总开关至房间小电箱之间的线路、计量电表没有设置漏电保护开关,这段线路的漏电保护处于“裸奔”状态。此外,楼栋的接地电阻也不符合要求,接地线安装在没有检测确认接地电阻值符合要求的前提下盲目投入使用,导致隐患长期存在。

坑梓街道也就该情况上门督促责任人进行整改,并对附近楼栋展开了检查,排查隐患。

如今,意外发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余先生表示,楼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房东应对妻子的意外离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其实类似的新闻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引起重视呢?作为一名伪电工,立马想到两个造成此次触电事故的可能原因:1.漏电保护失效或没有安装。2.地线悬空了或接地电阻过大。那么怎么检测地线是否有效,以下方法来自百度:

怎么测量地线接地良好?怎么检测地线是否有效?

方法一:万用表测量
   把万用表调到250V~档,分别测量零线和火线、地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
    之后我们得到了两组数据,开始进行对比。零火线之间的电压与地线和火线上的电压相同或略大(不超过5V),证明地线接地良好,且二者差距越小,证明接地电阻越小。反之,则接地体出现故障。

方法二:灯泡测量
    如果手头没有万用表,用一个灯泡也可以。实现要对灯泡处理一下,也就是接出两根电线来,以便之后操作——如果有闲置的灯口就更好了,直接把灯泡安装在灯口上即可。
    之后分别把灯泡接到零线和火线、地线和火线之间(接线时记得断电),观察灯泡的亮度,分析结果。
    在地线接地良好的情况下,灯泡的两次亮度相同。如果接地体发生故障,则灯泡不亮。如果仅仅是接地电阻略大,那么灯泡只是稍稍变暗。
    可以看出,使用灯泡测量的结果不如万用表更加准确。但是即使是使用万用表测量,也只能用“接地电阻越小”、“越大”这一类含糊不清的形容词。换句话说,这两种方法只能粗略的检测接地体是否正常,却无法准确的知道接地体的接地电阻的大小。因此,如果想知道准确故障,应使用更专业的设备。

    方法三:接地电阻测试仪
    这个东西价格不菲,普通用户没有必要购买。一般来说,在工程验收时,会使用这台设备进行检测。
    接地电阻测试仪,可以准确的测量出地线的接地电阻大小。一般我们家庭用的地线,只要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就算合格。

万用表和灯泡大家都有吧,那么动动手测起来呀!

楼主:
       我知道我家里是有地线的,以前也粗略测过地线有效,但是隔了那么久了有必要再确认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然这个工作9.9元包邮的小表就可以胜任,哈哈!
家里插座都是按照左零右火安装的,零火线228伏
地火线227伏,与零火线相差1伏,看来符合要求哈。

网友A:
几块钱的测试器难道不比这个测试更加简单有效

网友B:
几乎没有合格的地线都带一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测试器难道不比这个测试更加简单有效

也对,可是我没有,哈哈

网友:
这人啊 一有了表 就开始到处杵 30%的人 出不了半个月就开始买保险丝

楼主:
用灯泡的方法二不适于安装了漏电开关的电路,灯亮同时会跳漏保,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合格的地线都带一定电压

请教一下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的?地线有电压如何测?住一楼还好办挖地三尺埋一根标准地线测,住高层可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灯泡的方法二不适于安装了漏电开关的电路,灯亮同时会跳漏保,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

当然接地线的灯亮跳漏保,也能同时验证地线和漏保都有效,只是跳闸可能会吓你一跳,哈哈哈

我没试只是猜测,严谨点说可能灯没亮就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的?地线有电压如何测?住一楼还好办挖地三尺埋一根标准地线测,住高层可就没 ...

N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压

网友C:
我记得业余测试接地电阻,是方式1和2结合一起测试的。用大功率电器,搭配万用表测试接地和接零这两者电压差。不过接地真心不可靠,碰到几起,都是接线某处松脱,造成接在一起的几家全部带电。

网友D:
农村的就在电表后面装了个漏电开关,别的啥地线什么的都没有。。。。。。。。。
不过楼下用的燃气热水器,楼上用的空气能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压

这个情况不能说地线有电压,说零线有电压还行,大地是零电势。虽说零钱在变电箱处也接地,但与家里就近接地间还是有线阻的,产生微小电势差也正常,因为零火线间有用电器相连,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村的就在电表后面装了个漏电开关,别的啥地线什么的都没有。。。。。。。。。
不过楼下用的燃气热水器, ...

在农村自己埋根地线也不难,就看有没有这个意识,上面案例就发生在深圳城中村,农民对用电安全意识淡漠。强烈建议动手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业余测试接地电阻,是方式1和2结合一起测试的。用大功率电器,搭配万用表测试接地和接零这两者电压差 ...

所以自己家里经常检查一下是有必要的,安全无小事,动动手一两分钟的事情

网友:
浴室等电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没有合格的地线都带一定电压

带等电位的怎么可能带电压???

网友:
我这还是铸铁管子,能不能接个线到铸铁下水或才暧气管子上面当二条地线啊

网友E:
漏电测试器可以有一个,论坛商城就有,还能看线序是不是正确,楼主的墙插也是够沧桑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电测试器可以有一个,论坛商城就有,还能看线序是不是正确,楼主的墙插也是够沧桑的。

https://www ...

比倒找钱的表表还香吗哈哈!这个小模块感觉更适合电子小白用,万用表测就是调换几次表笔的事情。
厨房墙插用了十多年了,油腻+时间摧残能不沧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