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聊,拆修一块捡来显示缺划的优利德UT53万用表

楼主(2020-07-19):
应该是两年前废品站捡来的吧,当时发过拆机贴后就一直压床底,手上万用表有好多块,也不是专职实用,一时用不上就懒得折腾,前几日无聊翻箱倒柜后就拿出来看看,现在满论坛都是几块,十几块包邮的表,真想不出这货现在还卖一百多大洋谁要啊!
主角上场,第二次上贴有点妞呢,糊了

缺笔少画的看着真不顺眼

皮裤穿的再后也免不被摔残

前任留的印迹依然

好吧,换次电池还非得拧下4颗螺丝,取下后盖才行,

拨盘本来是不用拆,可以和电路板一起取出来的,到安装时才发现拆错了,电路板没有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原以为显示缺划,是显示屏座没压牢的原故,结果又错了,显示屏放在座上没受卡压,主控还是黑牛屎

下面看看各芯片

原来显示屏仅靠透明树脂盖卡扣在支架上,设计不知到树脂易脆吗,还是特意挖的坑?

最后没法子了,把这重任交给后盖兼两颗螺丝钉,估计顶不了多久螺丝孔会爆吧

合上后盖,螺丝压紧后暂时显示正常了

为什么比别的贵?对比一下
胜利的温度显示极不稳定,不停的跳变达正负5度了,这个跳变正负1度,

没做其它对比,打发时间折腾好了,结果也还是压床底去……

网友:
牛屎很圆,前任是单位用表吧

网友A:
老货就是好啊,精度应该还不错的

网友B:
手头有一块500型机械表,前段时间躲新冠,拿来用,不小心电阻档10欧电阻被烧毁,一时找不到替换电阻,只能放在一边吃灰了。不知道小马家有没有货?

网友:
10块到付解君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一块500型机械表,前段时间躲新冠,拿来用,不小心电阻档10欧电阻被烧毁,一时找不到替换电阻,只能 ...

咸鱼有,找不到可以用串联并联活得所需电阻值,注意功率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找不到可以用串联并联活得所需电阻值,注意功率足够

谢谢!朋友说的方法不错,只是目前不清楚这个档位的康铜丝电阻的阻值是多少。这块表是星牌,上海第四电表厂80年代的产品,各个时期的500型万用表批次不同,这个档位的电阻值都不太一样,所以要找到适合的电阻不容易。

网友:
这个5x系列我用过好几个,卖了好几个,现在手里还有两个,一个55, 一个56,55只是为了测温用,现在仪器仪表类涨价太厉害了.这货比以前贵了很多.51-56从100多到200多,手动档竟然现在还能卖到这价上.表的做工是可以,尤其是保护套,是掉地上能弹起来那种.51-55是牛屎芯,56应该还是硬芯,51-55是三位半,56是4位半,53,55带测温,51,53,55特别奇葩的是导通档和电阻档不挨一起,隔了那么远,52,54,56是在一起的.51-55的屏幕很清晰,56的屏幕有点淡.这点差评.

网友:
我买的两个优利德全是牛屎芯,毕竟买的低端的。

网友D(2021-08-16):
优利德UT53型数字表,全分离元件,电流挡不小心测了电压,其他的档位都能用,交、直流电流档位不能用了,打到电流档后数字自己跳变,怎么修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53型数字表,全分离元件,电流挡不小心测了电压,其他的档位都能用,交、直流电流档位不能用了,打 ...

先易后难,先看运放之类的小芯片,再考虑主控。

网友(2022-06-03):
引用 网友A:
老货就是好啊,精度应该还不错的

看了下这块主板应该是后期的 一部分直插元件换成了贴片 电位器也减少到了4个
手上有一块几乎全是直插元件的老货 不过你说得对 直插元件是丑了点 但确实耐用 这块表现在也就跳变一个字 我换了个RC电阻后还能健步如飞 除了笨重了点功能少了点 用起来是一点不差

网友(2024-02-25):
ut53直流电压档测出来的值都偏低。各位大佬有无好的方法可以校准调整?

网友:
这漏捡的漂亮

网友(2024-08-11):
一块FUKEdt890b+液晶屏缺划,功能正常,屏很难配,闲置无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