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有毫欧表的同学帮个忙

楼主(2020-07-19):
帮忙量下10x80mm 5x60mm的覆铜板的电阻,某宝上卖的点焊机的MOS板上大概有这个面积过MOS管电流。

网友:
10*80的大概1.2mΩ  5*60的大概1.5mΩ左右,随便测的可能不正确,1035+电池内阻仪测量,况且貌似与厚度有关联吧,

网友:
只说面积不说厚度没法测量

网友:
你用公式自己都能算出来,电阻=(电阻率x长度)/面积         R=ρl/s

网友:
搭个电路可以推算测出来

网友:
PCB设计时布线电阻一般用“块电阻”的概念,即在常温下,对指定的铜箔厚度,任取一片正方形铜箔,其两边的直流电阻都是定值。那么长布线就可以看成一堆块电阻拼起来,这样计算布线电阻极为方便。对于标准1oz板来说,每块电阻大约是0.5mΩ。

数学推导:
取一块长宽均为L的铜皮,假设厚度为d:
R=ρL/s=ρ*L/Ld=ρ/d。
标准1oz板铜皮厚度约35μm。

网友:
自己可调电源开1a通电测下压降就完事

网友A:
测阻值干嘛?加铜条上锡就能增加过流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阻值干嘛?加铜条上锡就能增加过流能力的

看到别人卖的电容点焊机的控制板是这样的好奇嘛

网友B:
竟然还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这样的问题

surprise!

网友:
没有厚度,电阻参数无法确定。这种规则的铜箔,很容易计算出电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