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牙医或者首饰氩弧焊碰焊机JZW

楼主(2020-07-19):
前几天得到的单主机 通电开机 各种模式可选 焊接电压标注40V   电流5A-600A    现在没有焊笔  现在想咨询的是可否改造一个普通氩弧焊手柄给这个机器用呢  找到正极连接钨针  负极直接连接回路夹子

边盖已经拆卸完毕

淘宝上卖的配套焊笔要400多  别看是个七芯航空插头  其实里面就1正 2负 3气孔  4 5 6 7都是连接到主板的CN1互通的

航空接头另一边是灌胶密封的

顶部电容阵列有俩空位  我是否可以补焊两颗?

电容都是红宝石的50v12000uf

有几个单片机  八颗莫斯管

单片机近照特写 还有个排阻

N多水泥电阻  5W的

底部是一个环牛和一个氩气供气的电磁阀

网友A:
居然还能走气的航空插,第一次见。看来航空插功能不少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如此阵容的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能走气的航空插,第一次见。看来航空插功能不少

我淘宝找了一个卖家   说七芯插头气孔位置直接扩孔的   位置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如此阵容的工具了

小众产品 淘宝就四五家卖这个   号称出口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只是有气体保护的点(弧)焊机,没有看到高压引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只是有气体保护的点(弧)焊机,没有看到高压引弧电路。

请高手指点    正极用钨针  负极连回路  是否可以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正极用钨针  负极连回路  是否可以使用呢

理论能用,找出触发的然后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你这航空插那么小能受得了600a?

网友:
。。。。。。。。600A怕是虚标了,

空位电容可以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正极用钨针  负极连回路  是否可以使用呢

是可以用的,比点焊机的铜针要好。

网友:
补牙也需要焊接?,还以为都是胶水

网友D(2022-04-07):
好东西,高级货。加个引弧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高级货。加个引弧电路吧。

后来我找了一个手柄测试  机器正常就是氩气的电磁阀反应很慢要更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