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线小米4501TM充电器修复求助

楼主(2020-07-19):
有一个剪线小米4501TM充电器,黑色和白色之间0.06V左右,黑色和蓝色之间4.36v左右,(黑色地,白色正,蓝色细一点,电路板标CC1)能判断好坏吗,我想接type-c给华为手机快充能实现吗。想把这头接typec头子,不知道怎么接线,我看好像有什么电阻,对快充不怎么了解,求指教,

网友A:
华为的快充协议跟其它的不一样的吧,这个不支持华为快充协议的吧

网友:
握手标准不一样,电压电流相差甚远,接为普充差不多。

网友:
既然协议不同,只能当普通的充了

网友B:
这个是PD啊,用处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D啊,用处大呢

请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快充协议跟其它的不一样的吧,这个不支持华为快充协议的吧

我上淘宝看这个型号,有个回复说华为mate10pro可以用,就买下了,10块钱,不知道好坏,对快充不怎么懂,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淘宝看这个型号,有个回复说华为mate10pro可以用,就买下了,10块钱,不知道好坏,对快充不怎么懂, ...

是不是喊价15块?
我出5块他不干

网友C:
你要买个带cc端子焊盘的type-C插头,焊上就好

网友:
我的华为支持PD18瓦,9v,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喊价15块?
我出5块他不干

我看的淘宝新的,买家的回复,我这个是在当地二手市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买个带cc端子焊盘的type-C插头,焊上就好

谢谢,已经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淘宝新的,买家的回复,我这个是在当地二手市场买的。

就是这个电源,我周六去看到还价5块他不卖,星期天去看还在。你是星期天买的撒